[家电] 谁修过老彩电?pwm芯片早停产买不到了

楼主(2022-04-07):
pwm的VCC脚和VCC的供电电容电压都不稳,9-14.8V跳动;启动电压应该是15V;
电容也没问题,二次供电正常;
是不是芯片保护了。

这种状态无论是短接 5V和GND,还是不短接,都是一样存在。
另外,没有5V输出

网友:
可以尝试断开原PWM,外接一个模块代替。记得论坛上有人这么成功干过,楼主搜索下相关帖子,我是在一次搜索“改电压”相关的时候偶尔看到的。

网友:
启动了,保护了

网友A:
不像是PWM芯片的问题,像是负载有短路或是PWM芯片反馈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B:
感觉是行电路有问题。

只是不知道有多老,很多老电视都是行变压器二次供电的,行电路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行电路有问题。

只是不知道有多老,很多老电视都是行变压器二次供电的,行电路容易出问题。 ...

没有行电路,我已经把高压模块拆下来了  ,只是一个空载板子,准备正常了就换成灯条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PWM芯片的问题,像是负载有短路或是PWM芯片反馈供电部分的问题。

空载的,高压升压模块都拆了。

网友:
启动了,保护了+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芯片?

我一直未看懂楼主所说的老彩电pwm芯片究竟是什么芯片。

网友:
用别的pwm代换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未看懂楼主所说的老彩电pwm芯片究竟是什么芯片。

电源板上的芯片,型号 LD7552B,在半岛小芯可以查到资料

网友:
LD7552多得是!你出运费送你2个!!!

网友:
到废旧回收店里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上的芯片,型号 LD7552B,在半岛小芯可以查到资料

LD7552

这个芯片不算老吧?

如果确实买不到

OB2278
OB2279
PT2201
SG5841
SG5842
SG6840
SG6841

感觉上述IC稍加改动,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