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达变频器风扇拆解(DELTA EFB0824EH)有电流不转如何修

楼主(2022-04-07):
台达变频器散热风扇,通电有17ma的电流,但是不转,电阻2.4k发热,哪个4脚是什么。丝印sf,还有驱动芯片是不是坏了,换一个芯片会不会好呢?

网友:
LB1668是2相无刷电机驱动器
SF的应该是霍尔元件

网友:
不应该首先量一下线圈吗

网友:
4脚是霍尔,14脚是驱动,电阻发热是驱动坏了,你现在应该换风扇而不是换驱动,直接换风扇成本更低~

网友A:
如果2.4K电阻发热(2个并联成1.2K),24V通过这个电阻给芯片供电,很可能是LB1668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4K电阻发热(2个并联成1.2K),24V通过这个电阻给芯片供电,很可能是LB1668损坏了 ...

风扇暂时用12v风扇,外接电源用了,最近快递疫情有点慢,要再等等

网友B:
电路板是怎么完美拔下来的?没有胶水粘住吗?

网友C:
风扇不好修的,直接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是怎么完美拔下来的?没有胶水粘住吗?

有胶水粘的,用老虎钳夹住定子扭一下,就下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不好修的,直接换新吧

修着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