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60B这个变压器怎么改220V输入吗

楼主(2022-04-07):
测了一下上面1和2,居然没电感量,应该是先前插错220V ,搞开路了,得重新绕线,再来测各组的电感量了

网友:
是不是像线性可调电源的110-220输入的切换绕组?

网友:
如果2是1、3的中心抽头,似乎好像或许可能 直接用1、3接220。。。没有折腾过变压器,学生时代见过过冰箱调压器,大概记得点点

网友:
测下电阻,1-2的阻值,1-3的阻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1-3的阻值是1-2的两倍,那么直接接1-3即可

网友:
测量1-2脚的阻值,再分别测量1-3  2-3的阻值,哪个是1-2的一倍就可以接220V,如果没有大一倍的阻值,可以拆开变压器,按1-2的线径与阻值加一倍绕回去。

网友:
13的阻值是12的2倍,就可以直接接13,如果23或13的阻值只有0.几的话,有可能13是接120V的。断开上下12的跳线,量上1,2和下1,2是不是通的,如果是通的,那就改不了,如果不通,上面2接下面1短接,上面1和下面2就接220V。通一下电试下有没有输出,如果没输出,就把上1和下1短接,220V接上2和下2.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俩独立110v 绕组并联的?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出哪两个抽头是一组线圈,并测出分别的电感量。然后将这两个线圈试着串联,再测试串联后线圈的电感,如果总电感量是两线圈之和,说明串联对了。就可以试着接220了。

网友:
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交流电压,量输入端。比如说是110V/24V的,可以在输出端接交流24V,再分别量1——2端和2——3端的电压,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并联改成串联
先去掉所有连线
上1接下2
输入220接下1和上2

网友:
220伏是否接到1、3端

网友:
如有2组110V改为串联,220V串联接入一个25瓦电灯泡,微亮就是接对了,爆亮就110V

楼主:
测了上面1和2 没有电感量,应该是线断了,得重新绕线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先断开外部引线,这种220/110的变压器,初级绕组应该是H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