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状元飞碟球进水拆解+JB-3101火灾报警控制器巨大显示屏

楼主(2022-04-07):
困在小区三个周多了,疫情依旧没有结束,拆两个。这个像蜘蛛侠配色的飞碟球 ,踩扁之后扔到空中会自动弹起,然后6个黄色塑料会闪灯,红蓝光,贼土~pei

因为太脏了,被水洗了,然后电池进水了,无语,好几路灯都不闪了,拆开看看

全部拆散,一根大弹簧和吸盘配合实现踩扁和弹成球,剩下黄色小塑料盒里面是闪光电路

踩扁之后像不像个花,一点都不像飞碟

拆出来6个独立的闪灯电路,纽扣电池供电,进水腐蚀了

主要是电池腐蚀,唉,不理解为啥带电的玩具也要水洗

震动开关,一个金属筒身配合弹簧,震动触发闪光

电池的电已经跑完了,3V供电正常,吃灰

拆了一个火灾报警控制器,好几片主板,就看上这个巨大的屏幕了,紫皮是18650电池

跟名片对比大小

拆开,屏幕自带五颗牛屎,爽不爽

屏幕下层板是主控板,看起来挺复杂,能玩得转的也就那片牛屎音乐芯片了

找到供电引脚,24V输入,程序启动成功

自检通过

随后报通讯故障,

拆下牛屎芯片,火灾报警音乐,随手在淘宝竟然找到了同款牛屎板,接线定义也明了。。。省得瞎猜了

风雨过后的核酸检测大棚,坏了三个架子,我修好了两个

小区大片的樱花开了,现在快谢了,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吧

网友A:
这个点阵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阵屏不错~

太大了。。。。。想不起来能用到哪里哈哈哈

网友:
第一次玩飞碟球的时候被它吓了一跳,是真的跳

网友:
奥特曼,嗨起来。

网友:
飞碟跳跳球,利用吸盘和漏气微孔,倒计时几秒吸盘脱开弹跳。

网友B:
弄个无人机,隔离在家可以玩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无人机,隔离在家可以玩很久

没有。。。。。。。确实该整一个

网友:
修理核酸检测大棚,技术难度不低啊

网友C:
古代抛绣球要是有这种款式,一定很拉风

网友:
扔天上掉下来接不住会不会摔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代抛绣球要是有这种款式,一定很拉风

那必须的哈哈哈

网友D:
这么大的屏幕,没带背光?不科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屏幕,没带背光?不科学呀

有背光,需要按键按下才亮

网友:
这玩意,挺贵的额

网友E:
把谁家小孩儿的玩具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谁家小孩儿的玩具抢了?

全小区最调皮的哈哈哈

网友F:
困在小区时间久了,闲着没事拆点东西,可以解解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困在小区时间久了,闲着没事拆点东西,可以解解闷。

太对了哈哈

网友:
你送的18650到现在也没用完,拼了2个盒子把它归置归置整理了一下,一般用在充电灯和手电,插卡机方面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