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闪葱共享充电宝 有大神可以破解吗

楼主(2022-04-07):
朋友给的一个闪葱共享充电宝
有大神可以破解吗?

网友:
不要浪费精力折腾了,没有多大的搞头!

网友:
23 LED4/I2C LED 灯接口 4,及 I2C 设置信号。

网友A:
24 LED3/IRQ LED 灯接口 3,可复用为中断信号。
25 LED2/SDA LED 灯接口 2,可复用为 I2C 数据信号。
26 LED1/SCK LED 灯接口 1,可复用为 I2C 时钟信号。

网友:
找SW6206的EN使能开启脚,低电平开启好像,直接对电池负就行了(可能要飞线)

网友:
拆电池算了,用红包抵扣买个外壳装上。

网友:
进来看看技术大神如何破解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拆电芯电池,换个板

网友B(2022-08-07):
我想知道最终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最终成功了没有

没有,留着吃灰呢

网友(2023-03-02):
“请勿拆解,以防电击”?充电宝本来就是安全电压,这简直是个笑话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24 LED3/IRQ LED 灯接口 3,可复用为中断信号。
25 LED2/SDA LED 灯接口 2,可复用为 I2C 数据信号。
26 LE ...

然后呢  请问一下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