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忍不住点赞这个神器-----PTC加热板

楼主(2022-04-07):
没有热风枪,一直对于拆卸多脚的ic头疼,前段时间红包买了个ptc加热板280度的。简直太棒了,更换铝基板的led很轻松,无意中试了下薄的pcb板也能拆焊,今天拆1.6厚的pcb上的芯片同样轻轻松松。用这个工具静音又节能

网友:
另一面没有元件好拆,另一面有元件会不会影响这面拆的?

网友A:
做SMT贴片炉应该也不错,上锡膏和元件后放上面加热熔接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MT贴片炉应该也不错,上锡膏和元件后放上面加热熔接锡膏.

是的,我正打算这么干

网友:
我用的电熨斗

网友:
用养生壶发热盘改装效果不错!

网友: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PTC衡温加热板很适合拆单面元件板元件及换灯珠,前两年坛子里热过一段,也做了一个很好用尤其换灯珠。

网友:
单面板贴片元件很方便

网友:
这个配合锡膏焊接单面板贴片,真省心呀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但温度达不到呢

网友:
PPR管热熔机,拆贴片,拆灯珠,一机两用。

网友:
这都忍不住?加上温控用处更大

网友:
买个大点的还能熔水管

网友:
焊接单面板贴片太方便了

网友:
这个很好用,我都用2、3年了

网友:
单面,神器,加温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但温度达不到呢

我也试过LED拆不下来。

后来试着用东西把铝基板使劲压紧加热台就好了.

网友:
直接上PPR热熔器,好用.

网友:
你这个是280度的,我买的是260度的,没你的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