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相比 AB 和 AE,SM3267 AC 被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4-07):
如题,据说支持的颗粒比其它两种都少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三个我都有,ab速度快,ae支持的颗粒多,ac有配套的黑片工具可以开黑片,各有千秋

网友A:
没别的,固件调的不好 同样的片子在3267AB AE上很容易量产的,换到AC上就量产不过 卡格式化。AC的工具版本更新的也不如AB AE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别的,固件调的不好 同样的片子在3267AB AE上很容易量产的,换到AC上就量产不过 卡格式化。AC的工具版本 ...

待我尝试一个看看结果

网友B:
AC 主要是为工厂 而生。凡是精简版 都是如此

网友:
玩的话建议还是AE的,用的话开好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C:
AC固件稳定性不行,市面上经常有AC+HY16 TLC的盘,稳定性奇差自己开卡必卦。AB搭配好颗粒4K写速1M+/s,AE的4K略逊但是顺序写比AB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固件稳定性不行,市面上经常有AC+HY16 TLC的盘,稳定性奇差自己开卡必卦。AB搭配好颗粒4K写速1M+/s,AE的 ...

AC的4K很差(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 主要是为工厂 而生。凡是精简版 都是如此

工厂板子?长见识了

网友:
AE支持3D片 AB AC不支持,AB适合老片子比如7E2F之类的,速度好像都差不多,AB AE稳定性都差不多真要比的话,AE更稳一点,AC适合开黑片,因为黑片AC(黑胶体 牛屎)用得多所以喷的也多,AB AC AE我都有上L95 L85 L84 DDK DDJ D2J速度基本没区别,但是AE软件问题勾了格式化 容易卡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