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迅捷FAC1200R双频路由 准备给主控加个散热器和信号延长线

楼主(2022-04-07):
天气热了,准备给主控加个散热器和信号延长线,MT7613BEN与MT7628DBN那个ic是2.4g那个是5g?

楼主:
还有这三个网口有啥区别

网友:
洗洗睡吧,没啥意义...

网友:
7628是主控,同时负责2.4G,还集成了内存,没得玩了。

网友:
最高100M的路由还有市场

网友:
7613黑线是5g,剩下的是 cpu集成2.4运行内存

网友:
那三个网口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7628有啥好折腾的

网友:
都千兆时代了,门得开大点,才好跑高速

网友:
7628没必要加散热吧?7620都可以不加

网友:
这样对信号和稳定性能有多少提升?

网友:
这个根本不热 加了也没啥用

网友A:
硬件版本V8?这都能继续缩,不愧是三剑客,比V7砍了两个陶瓷电容,ROM也从兆易换成cFeon的了

网友:
MTK不咋热吧。比螃蟹,博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版本V8?这都能继续缩,不愧是三剑客,比V7砍了两个陶瓷电容,ROM也从兆易换成cFeon的了 ...

是的 8版本

楼主:
加了两个散热 虽然没啥用 算是心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