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能用几年不出事,真是走运了!拆个杂牌荧光台灯KF-3103,你家有赶快丢

楼主(2022-04-07):
女人买家电真的是靠不住,能用几年不出事,真是走运了! 当然和用的少也有关系

外观看起来还过得去,正规商场买的

最好的就是这条灯管了

手上拿的就是220V的电线,牙签大小?不明白要两个开关做什么,显得高级?反正只有两边同时开才能亮的

来了,重量来了

这个电路板真象当年5元的万能充电路

好吧,走运了,这么多年没出事

网友A:
那个电子镇流器!

网友:
用着吧,没点屁事,犹如不锈钢电泡水壶

网友:
完全没毛病啊!最多12瓦的功率,就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B:
以前我们这都是这种台灯,用着也没啥问题,只是灯管坏了没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子镇流器!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这都是这种台灯,用着也没啥问题,只是灯管坏了没得换

扔了,换了个LED

网友:
这都不是问题啊,还有3C够安全了。
看灯管还有点稀土三基色,算可以了。

开关短路没事的,只是会关不掉罢了。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装保险丝。

网友C:
必须配重,要不很容易歪倒。

网友D:
挺好的感觉现在LED的说是没这种三基色的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感觉现在LED的说是没这种三基色的护眼

对三基色的好,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配重,要不很容易歪倒。

严重同意,没有配重,台灯就头重脚轻了。

网友:
台灯用这种可以啊,比LED护眼

网友:
小厂的小电器不能与大厂的品牌电器相比

网友:
配重块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这灯梃好的没毛病,比现在LED灯强多了,我还在用呢。

网友:
这是哪个女人买的?这样的女人你家有赶紧丢【doge】

开个玩笑,不过这镇流器平常脾气还好,一出乱子就是“砰~”

网友:
LED亮是挺亮,但看书是不太舒服,不如这种老的

网友:
配重挺实在的。小台灯也没啥太高的技术含量

网友:
我看这个电子镇流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