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120V 500W的灯泡控制方案

楼主(2022-04-07):
手里有两个这种规格的钨丝灯,我想直接用220的市电 ,串联起来虽然电压差点,估计点亮应该问题不大。不知是否可以? 另外关于这种灯的开关如何设计,小时候的这种灯泡拉线开关经常烧灯,但是这种灯比较贵,希望各路大神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白炽灯可以串联,白炽灯大部分损坏是在开灯瞬间,可能是等式冷态电阻小大电流冲击损坏,想保护可以用调光开关软启动,就像调光台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炽灯可以串联,白炽灯大部分损坏是在开灯瞬间,可能是等式冷态电阻小大电流冲击损坏,想保护可以用调光开 ...

感谢回答,这个灯,应该不是白炽灯,但是结构应该是类似的,不知道如何贴图,低色温灯泡 ,ushio 120v 500w。调光开关淘宝那种旋钮的高功率的可行吗? 有没有什么推荐? 用单片机接继电器控制或者有没有mos 管控制之类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炽灯可以串联,白炽灯大部分损坏是在开灯瞬间,可能是等式冷态电阻小大电流冲击损坏,想保护可以用调光开 ...

用可控硅对吧?从0逐步往上调到120V或者降压100V运行

网友B:
两个功率1kw,这个是浴霸灯泡了啊。。。
冷态分压会有明显的偏差吧。

自动控制的话,那种微波炉烧烤100V发热管串联进去,或者用1kw可控硅调光器降到120V,定时五秒,然后把发热管短路掉。

当然我个人觉得国内的浴霸灯泡很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功率1kw,这个是浴霸灯泡了啊。。。
冷态分压会有明显的偏差吧。

不知道如何贴图,ushio 120v500w规格 某宝260一个,对色灯泡,需要经常开关,求一种可靠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功率1kw,这个是浴霸灯泡了啊。。。
冷态分压会有明显的偏差吧。

相比小时候那种白炽灯 1块一个,现在这个是比较贵了,坏一个一天白干了。

网友:
搞个220/110自耦变压器最可靠,

网友C:
串联个10A 1000V的二极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个10A 1000V的二极管解决问题

半波,不用滤波电压好多,刚好110左右?

网友:
内燃机车的车头大灯?

网友:
加个NTC电阻,两个灯串起来

楼主:
不知道刚才的回帖怎么没发去 ,这里统一回复一下,这个灯是色温对色灯泡,USHIO 某宝260大洋一个

网友:
不建议串联使用,两个灯泡不可能完美一致,通电瞬间时,两个灯泡的分压不一定完全相同,电阻小的那只容易烧毁
串联二极管半波整流可行,最好用两只二极管,分别给两个灯正、负半波,可以避免半波整流的频闪情况(需要定期交换两个灯泡的位置,可延长灯丝寿命)

网友:
我也有这种灯,串联的话要求两个灯的一致性要好,最好用逆变器

网友:
话说110V规格的LED灯泡能两个串联接220V使用吗?

网友:
可控硅是最简单的方案了,不要串联用,怎么搞都容易烧的,可控硅方案做软启动也比较简单

网友:
这应该用可控硅调光电路加软起。

网友:
120V 500W的灯泡,这么大的功率,220V下确实不太好控制,串联点亮,可靠性差了些。

网友:
大电流用铡式开关不知道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