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斯泰克PD充电器29W拆机

楼主(2022-04-07):
今天拆了斯泰克29瓦PD充电器跟大家分享,这个充电器充电快,最近没有输出电压了,拆了看一下,初级300V有电。到变压器也有电,变压器输出刘没电,测量线圈是好的呀,SVF10N65F这个MOS管在变压器旁边有铜片罩着散热,取下测量也没坏,贴片电阻电容分别测了下无异常,只剩下2个芯片。有没有啥方向,我还是学的不到家呀

网友:
这PD充电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可惜没设计USB机箱接口,峰值29瓦,额定10到15瓦。功率管紫铜散热片,尽量延伸到外壳,避免积热寿命变短。

楼主(2022-05-18):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设计USB机箱接口,峰值29瓦,额定10到15瓦。功率管紫铜散热片,尽量延伸到外壳,避免积热寿命变短。 ...

请教老师,这个充电器初级有300v 次级无输出了,我需要检查哪些芯片呀?想修好它。谢谢啦

楼主:
换了357B
光耦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357B
光耦好了

好了一天,又没有输出了,还是跟老故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设计USB机箱接口,峰值29瓦,额定10到15瓦。功率管紫铜散热片,尽量延伸到外壳,避免积热寿命变短。 ...

那是不是很有可能是这个功率管坏了,放置一段时间就好,用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变压器没输出是没启动。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换个试试  中间那个最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