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众仪交直流钳形表ZT-QS9开箱简单测试

楼主(2022-04-07):
隔壁论坛搞活动,10000仪表币兑换一块ZOYI   众仪交直流钳形表ZT-QS9,自行去官网拍,收货确认后联系管理员全额返现。混了几年了,手上的仪表币也差不多了,果断下手,官网拍下,等待三天,表收到了,今天开箱简单测试下。

活动页面

包装盒的正面

包装盒的反面

型号标注

收纳包

全家福
表、温度探头、表笔、收纳包、

使用手册、合格证(保修卡)、广告页

表的功能介绍

LED照明

数据保持(短按)和背光(手电)按钮(长按)

温度档测试

电阻档测试

10 Ω

100 Ω

1KΩ

10K

100K

500K

电压档测试
1.24V

2.5V

5V

7.5V

10V

交流220V

电容档测试,这下就芭比Q了,三块表各显神通,都不一样

35V  470 微法

450V  6.8 微法

450V  33微法

交流电流档测试
电热水壶

直流电流档测试
可调电源带威克士189

在拆开看看里面
电池盒和主板是通过弹簧连接的

打磨了的芯片

牛屎

全文完,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牛屎+硬封双芯片

网友:
牛屎是显示屏的芯片吗?

网友:
带有涌流测量功能,低端的似乎就SD7501/7502芯片有这功能,隔壁论坛有推荐,不知道钳流精度如何,没敢下手。。。

网友:
fy219 曾经124入手,虽然是双硬封,可惜发现做工太糙,另外反应速度慢,果断退货了。。。后来入手ut210e ,做工精细对了。。。。颜值也高。。。

但个人感觉福仪性价比超高。。。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申精

网友A:
不知小电流直流精度如何。

网友:
钳形表,你不测钳表功能、测那些附带功能干嘛?

网友:
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就是那个max和min吗,表壳上没见有,说明又说有?

网友B:
隔壁论坛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壁论坛在哪里?

DT830仪表爱好者论坛(DT830网)

网友:
V LowZ

对低压电器维修电工来说,这个功能重要不重要?

网友C:
该表的电池是几节、几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表的电池是几节、几号?

7#电池2节

网友(2022-11-09):
这个精度还是可以的,功能也多,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够用了

网友:
钳表好象不受大家喜欢啊。
才入了QB9,还在路上................

网友(2022-12-19):
这焊锡真一般

网友:
应该测量交直流电流档位精度,尤其是低电流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小电流直流精度如何。

钳表对小电流别企望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