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生强光手电开关接触不良怎么修?

楼主(2022-04-07):
这个手电的开关在底部,按一下开关后有一点微亮,用手在底部开关上轻轻顶一下就全亮了。怀疑是开关接触不良,但是底座开关也没法拆开,也没发现有两个小孔可以旋转

网友A:
直接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顶出来

从红色往里顶?还是反向?

楼主:
丝口下面有一圈黑色的,是金属的,但是没有小孔,没法旋转

网友:
从红色那头顶,拿出来后拆成稀碎,用细砂纸打磨草帽形状的小铁片,另外还有两片和草帽接触的位置也打磨,然后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机械开关,电流很大,很容易才接触不良,通常需要电子开关才能解决

网友(2022-05-08):
一般这样的手电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