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行车记录仪延时电路 大家有没有好的简单的方案或思路

楼主(2022-04-07):
大家有没有好的简单的方案或思路,用的元件少简单

网友:
一个12V继电器、1个5V延时模块、、、

网友:
ACC了解一下,再延时就行了,记录仪本身有这些功能

网友:
行车记录仪断电停机,插电开机,现在的车自动断电,用不着这样改。

网友:
电瓶接线,加个延时模块

网友:
买个不用电池的三线记录仪吧,各方面都能满足要求。

楼主:
没有延时模块,需要自己制作,所以要求简单。

网友:
充电宝充电另加一个车充,延时模块网上买个带触发断电的5伏延时模块,当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RC定时加比较器驱动三极管、mos或者是继电器都行。

网友(2022-05-17):
汽车本身就有电延时功能,只要接入有延时电路的那个保险就可以了,不用改行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