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问苹果耳机电池怎么拆?

楼主(2022-04-07):
想自已换苹果耳机电池,拆不下来,看了视频说要一把弯钩的摄子,但网上找不到可以买的店铺,请问这个摄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这个不需要专门买,普通尖的弯一下就成了。我成功换过这个电池。

网友:
弯镊子都是自己做的,,,实在没有也可以找个细铁丝穿过电池正极孔,拽出来

网友:
先拆喇叭那一边,扭两下就下来了,卡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