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个智能家居网关 加了个type-c接口

楼主(2022-04-07):
原来是只有minicro供电接口,鉴于目前都是type-c,所以拆开加了个type-c接口,想着自己好像都是12V 的5521接头,于是又加了个12v转5V的带USB接口的板。于是,这个网关有了type-c的供电口,又有了个5v 的USB接口可给其它设备供电。

网友A:
开孔技术有待提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技术有待提高,哈哈

手工刀加沙纸磨,有好工具推荐下

网友:
简单介绍下你的宝贝?
网关的作用?用的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B:
这口开得真难看,你就不会在旁边再开一个么,为什么要挨在一起...

网友:
仅仅是增加接口的适用性,增加选择数据线的方式

网友:
在旁边开个口不好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改装不如在原接口的基础上,DIY一根多接口的输入线。

网友C:
你这个智能家居网关是干嘛用的,怎么这么多继电器,特意去百度查了一下,也没有弄清楚?

网友:
这孔开的霸气,点胶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智能家居网关是干嘛用的,怎么这么多继电器,特意去百度查了一下,也没有弄清楚? ...

做个温控三档风扇,加个人体感应开门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口开得真难看,你就不会在旁边再开一个么,为什么要挨在一起...

不可能两个口一起用,所以开在一起,关键是好开孔

网友:
找个废typec的插头,打火机烧红以后,直接对着烫,然后用小刀修平整就刚好是母座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刀加沙纸磨,有好工具推荐下

锉刀、小电磨吧,慢工出细活,刀子容易切太多

网友:
工艺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
开小孔可以试试pcb钻。。。。。。凑个字数

网友D:
涂鸦智能啊?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鸦智能啊?自己做的吗?

不是,网上买了,这个是zp...加蓝牙的网关版的。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手工刀加沙纸磨,有好工具推荐下

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9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