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入手一个小挂扣

楼主(2022-04-07):
前几天拿了个电钻发现没有挂扣,于是问了下客服说没有。
然后在淘宝搜到这东西:单反快挂。但是那个圆头的螺丝是1/4牙,而电钻是M4的,这就需要一个1/4转M4的转接头

然后把快挂穿到腰带就可以把电钻别在腰间了

网友A:
电钻挂在腰上干什么

网友B:
搜电钻快挂能搜到成品,最早是做相机附件的狼蛛出的,后来被山寨,寨版也不便宜其实,狼蛛原装的我买过,也一般,主要是皮带挂钩设计不合理,皮带太宽太厚都很难挂上,寨版无脑抄一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钻挂在腰上干什么

方便登高、移动

网友:
看不清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电钻快挂能搜到成品,最早是做相机附件的狼蛛出的,后来被山寨,寨版也不便宜其实,狼蛛原装的我买过,也 ...

看过了,寨版也要九十多,这个只要十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寨版也要九十多,这个只要十几块

这种球头螺丝连接的腰挂也有卖,有三个问题所以没买:
1.挂腰塑料件太丑太大。
2.电钻原装挂钩是两点固定,螺丝加挂钩凸起卡入手柄限位槽,改成这个就只有一个球头螺丝,球头螺丝没有限位容易松动,另外受力极限也比两点固定的挂钩小。
3.球头螺丝离电钻重心太远,且没有挂钩的固定面,所以电钻挂腰后晃动幅度比挂钩大很多,一方面是电钻容易勾挂,另一方面是加重了球头螺丝的松脱倾向。
狼蛛原版和寨版都是小得多的腰挂,另外连接电钻的是弹性绑带,绑带在手柄中部,没有以上问题。
另外狼蛛寨版我看到的是五十多块。

网友:
我买的一电一充有

网友:
看起来方便不少,就是不知道结实不结实,真怕挂着在高处的时候发生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