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即拆!众仪ZT-QS9交直流两用钳形万用表开箱评测

楼主(2022-04-07):
今年年初拆了众仪的QS4交流钳表。参考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645-1-1.html
当时就想,咋不再出个交直流两用钳表呢?
结果前几天天猫上架了QS9交直流两用钳表。果断下单!
本来以为最近疫情严重,快递说不好啥时候才能到呢。没想到今天下午就收到了!
到手就拆!看看QS4和QS9到底有哪些不同。
QS4  QS9共用一个包装盒。

功能说明。

盒子上有型号标记。

众仪标准“三证”齐全。

万用表收纳包。之前手持表都是布袋的。

收纳包背面还有个可以穿入皮带的袋子。方便专业电工随身携带。

附件和QS4以及众仪的其他万用表完全一致。

开机满显。

白色背光。

同屏双显。交流档直接显示电压和频率。

温度档同时显示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

QS4和QS9除了表壳配色不同以外,最明显的,转盘功能有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QS4有个全功能AUTO档。

QS9 取消了全功能AUTO档,换成了一个电压低阻抗测试档。
下方按键也有变化。多了个峰值保持功能。

直流电流档底数。

长按REL 清除底数。

AD584电压档简单测试。

先用电压低阻抗测试档

再用普通电压档测试一遍。

两次测量结果完全一致。

0.05%精度电阻档简单测试。

电阻档似乎不能手动选择量程。只能自动量程。而且这个自动量程反应有点慢。不过通断档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直流电流档底数并不稳定。

测试前长按REL。

小电流测试对比。

楼下拆解!

楼主:
测试完成,开始拆解。QS4和QS9的模具完全一样的。除了配色不同。

电池仓还是那让人抓狂的样子。。。
正负极弹片都是一样的。。。换电池还必须看一眼底部的正负极标识。。。

有了QS4的拆解经验,拆QS9的时候要先拆两边的盖板。

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后盖了。
里面和QS4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QS4内部。

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钳口不再使用飞线。而是用了FPC排线。显得高大上很多!

主控依旧是牛屎。

这颗无标IC应该是LCD驱动。

GS8334 低功耗精密运放

拔掉排线,以为电路板上就剩下一根NCV的飞线。
实际拆的时候才发现,电路板背面还焊着两根LED灯的线。

液晶屏。背光板的线没有焊下来,所以跟着主板一起走了。。。

电路板正面。

网友:
价格多少钱?

网友A:
肉丝美眉冒昧问一下,你三天两头买表,你老公不骂你败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丝美眉冒昧问一下,你三天两头买表,你老公不骂你败家吗

要不我买包?

网友:
楼主手头万用表恐怕真不少了,愿意的话可以发个万用表展示贴,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这是众仪在数码之家的地推工作人员吧

网友:
东西多用起来就是哪一两样,其它百分百吃灰。但全摆在架上哪个壮观。

网友:
哈哈,能测直流的钳表我才能看上

网友:
哎呀,之前买个优利德的交流钳表后悔了,现在想买个能测直流的。优利德交流200A钳表有没有要的,出了换带直流电流档的。

网友:
连坏了两块众仪器万用表,对这个品牌有阴影了

网友:
手头上有多少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丝美眉冒昧问一下,你三天两头买表,你老公不骂你败家吗

你也信啊?厂家送的,美女人气高,你们也喜欢看

网友:
是否美女?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完成,开始拆解。QS4和QS9的模具完全一样的。除了配色不同。

内部好简洁啊,没几个元件

网友:
交直流电流是重点,价格多少

网友:
现在的表都没有24c02了,没办法改9999了吧

网友:
这理由让男同胞很欣慰啊

网友:
美女的表真多啊

网友:
看到电池仓的设计,还有无字芯片,这种品牌坚持不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