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开槽机,推荐一下吧

楼主(2022-04-07):
想买个开槽机,单片的。推荐一下吧。

网友A:
开槽机没有单片的,你要的是云石机吧

网友B:
槽王不错,有慢启动,个人比较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机没有单片的,你要的是云石机吧

我不要云石机,这个单手操作,手臂的力量不够,遇到墙壁结实或钢筋时机器会飞,一不小心会出事。单片的开槽机双手操作,容易控制。想在槽王与东成之间选一个,请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王不错,有慢启动,个人比较喜欢用

谢谢。槽王和东成在我的选择范围内。你推荐的槽王最大装多大的切割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槽王和东成在我的选择范围内。你推荐的槽王最大装多大的切割片? ...

我有槽王,可以装一片或多片锯片。最大多少记不得了,自己使用时有安装过5片,似乎还能安装1,2片

网友C:
博大的无刷开槽机单片的,适合水电开槽,机器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大的无刷开槽机单片的,适合水电开槽,机器很轻

麻烦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D(2022-06-08):
开槽机都是锯片磨,灰尘太大,渣料太多。用云石机切线,镐王剔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槽机都是锯片磨,灰尘太大,渣料太多。用云石机切线,镐王剔除,干净。 ...

谢谢,云石机切线,单手操作,而且我是左撇子,右手劲不大,卡住的时候握不住,有危险,所以想换开槽机(单片)切线,这样双手操作,安全系数高一点。

网友:
东成的有单片的,上135的片子。

网友E:
开槽机一般都是多片的,效率高但是特别费锯片,扬尘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槽机一般都是多片的,效率高但是特别费锯片,扬尘也大

还是单片切线,电镐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