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坛友:这个电机可以做磨刀机吗?

楼主(2022-04-07):
有个韩国产榨汁机,老式那种,光电机就有7斤重。看电机不错,运转非常平稳,转速1400多,想做个平面磨刀机有几个问题请教:1、电机轴直径约10mm,但不是光轴,这样可以买个成品磨刀盘(见图3)装上吗?需要处理一下吗?

2、电机转速是不是太低,可以稍微加大启动电容容量提高转速吗?
谢谢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
装到减速箱输出轴上不是很好吗?

网友:
别改,这种锁不到圆心,开起来就抖。

网友:
磨刀机速度慢点不容易,退火,再慢也比手工磨要快

网友:
这个是四极电机,转速就是这么多,不可能改转速的,除非改交流电的频率,例如从现在的50赫增加到100赫,转速就能增加一倍了。

网友:
这个电机不合适,不要自己做了,砂轮机也不贵,直接买来用最好。

网友:
可以做的,前提是先敲个铜套上去,把电机转起来自宫提高精度,买成品接盘就未必能配合上,砂盘片要大直径的,这样线速度快点,不管多慢总比手工磨快,增大电容不能提高转速的。

网友B:
刚搞明白,你要的似乎不是磨车刀、钻头的砂轮机,而是要磨菜刀、厨刀之类的工具,那你应该做定角磨刀器才对,淘宝有售,但我觉得不理想而且不值那个钱,所以用手头材料做了一个见图,角度用旁边那个电子倾斜仪测滑杆角度来定,厨刀之类单边应该是20度,由于刀体有约3度楔角,实际角度调到21.5度,手电刨的刨刀也可以磨,角度调到40度。磨片是用的400目的金刚石磨片,一把8吋厨刀一两分钟就能磨的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搞明白,你要的似乎不是磨车刀、钻头的砂轮机,而是要磨菜刀、厨刀之类的工具,那你应该做定角磨刀器才对 ...

自己做的定角吗?不错

网友:
咸鱼卖了马达,买个角磨机

网友:
要做砂轮机好像转数有点低

网友:
磨刀电机转速起码要上万转,这种效率太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到减速箱输出轴上不是很好吗?

输出轴转速一分钟几百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搞明白,你要的似乎不是磨车刀、钻头的砂轮机,而是要磨菜刀、厨刀之类的工具,那你应该做定角磨刀器才对 ...

请教:这样磨刀不用加水降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样磨刀不用加水降温吗?

金刚石磨片很锋利的,一个位置只需蹭两三下,且速度很低不会发热,无需加水。好刀必须用定角磨刀器来磨才好,否则角度不对刀就毁了。

网友:
太麻烦,不值得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搞明白,你要的似乎不是磨车刀、钻头的砂轮机,而是要磨菜刀、厨刀之类的工具,那你应该做定角磨刀器才对 ...

这个定角磨刀架做的真不错,我也得做一个,其他都有,就只要加工三个铝件。以前直接用砂轮手磨的,把刀刃磨的很薄,看着锋利,稍微剁点骨头就卷刃,不如按商品刀的角度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角磨刀架做的真不错,我也得做一个,其他都有,就只要加工三个铝件。以前直接用砂轮手磨的,把刀刃 ...

有个施工简图仅供参考,结构、尺寸和材料都是根据手头已有条件采用的,比如那些铝合金件是用现成的3x3x1吋铝块加工的,两个铝合金滑块也是以前买的,觉得实际用一个加长的铝合金滑块更好。最难加工的是那根不锈钢滑杆,材料又硬又粘,加工下端那个螺纹孔断了两根钻头和丝锥,其实做成外螺纹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施工简图仅供参考,结构、尺寸和材料都是根据手头已有条件采用的,比如那些铝合金件是用现成的3x3x1 ...

不用不锈钢滑杆就是了,直接用没淬火的光轴做,下面那个如果只是限位的话,加个抱箍也行,钻个眼加个销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不锈钢滑杆就是了,直接用没淬火的光轴做,下面那个如果只是限位的话,加个抱箍也行,钻个眼加个销子 ...

是的,应按合理的容易的办法做。图片改了下,提高了一点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