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USBISP新版,10元左右,可以下载ARV,不用驱动

楼主(2022-04-07):
拆了个USBISP新版,10元左右。。。
可以下载ARV,不用驱动。

网友:
类似PL2303/CH340G这样的么???

网友:
8位USB设备单片机: CH552

网友:
只有这一个芯片,现在这么精简了,喜欢不用安装驱动的设备!

网友:
现在的这些芯片集成度很高了,外围电路越来越简单!

网友:
CH552 还可以实现 CMSIS-DAP,有 USB 接口就是牛

网友:
这么牛,把程序搞出来

网友:
支持USB协议的51内核IC啊

网友:
周边零件越来越少了。。。

网友A:
搞不懂,问下,串口和com有区别吗?一个板子有串口是8针,电脑里com是9针,8针的不能直接接电脑吗?补充一下是这货怎么能和电脑连接当蓝牙,wifi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问下,串口和com有区别吗?一个板子有串口是8针,电脑里com是9针,8针的不能直接接电脑吗? ...

按道理来讲,串口就是COM口,至于用几根线要看这设备和协议吧,公司里称重用的地磅磅头接电脑,竟然只需要一根地和一根RX就行了,把TX焊上的话反倒不会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