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发出一串像放屁的放气声,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4-07):
上次充电也听到过,有点怕怕,48V铅酸电瓶的车。

网友:
可能有电解电容漏液了

网友:
有电池过充了产生的气体从胶帽排出来的  并且会发热

网友:
自己加过电解液?如果加了要打开橡胶帽充满电再塞起来

网友:
铅酸有啥好怕的,又不是锂电

网友:
看下电池有没有鼓起来,铅酸蓄电池充电是可以产生氢气的

网友:
我用充三轮的6A的充电机冲4812的时候就总是听到字儿,贼二的声音,像自行车跑气或者气管子打气的时候那种声音,因为没在意,所以,最终,两组电池全冲鼓了跟橄榄球似得

网友:
盲猜是过充产生的氢气和氧气溢出的声音

网友:
还是充电时,多注意一下。有可能电瓶缺水或电解液不足,化学反应产生氢气有些多。打开胶帽看一下电解液和极板情况。有可能是极板有问题了,

网友:
捡查电瓶,有问题了

网友:
里面有电池断桥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流太大了,电池反应跟不上,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顶开泄压胶帽排气的声音。

电流大的话就适当减小,一般充电电流是容量的20%左右。但一般常见的实际这是有电池参数落单,把它找出来换掉。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电解液液面高低。

网友:
应该是电池放气了,看看电池有没有充鼓,电池有没有发热,发热的话及时补充电解液或者蒸馏水

网友:
电池不平衡,有电池过充后气体顶开压力阀放气,发出噗噗声。拆出来单个电池单独冲满再放回去。

网友:
先拆开看看是否有电池鼓了。充电器功率过大,与电瓶不匹配;或电池旧了,坏了都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没有原配充电器时,在输出电压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可用功率小的临时替代,只是充电时间会长一些,但不能用功率大的替代。那样会将电瓶充鼓。

网友:
放屁的放气声?
请先确定是:
1,充电器有声音?
2,48V铅酸电瓶组有声音?

网友:
如果加过电解液或者纯净的蒸馏水,第一次充电时打开加液口充,充满电后检查电解液液面,太高了抽取一些。
如果没有加过电解液,就可能是有一个或者几个电瓶电解液干涸了,造成整体电压无法满足充电器充满转灯,这时会一直持续充电,造成电瓶过热过充而产生过多的氢气溢出加液口的胶帽,所以,就有了类似放屁的声音。
铅酸电瓶不用怕,无论怎么过充,最多只会让电瓶过热变形而已,如果是锂电池,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压高,电池要鼓包了!

网友:
铅酸电瓶不用怕,应该是你的充电器与容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