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手头有的元件,仿制坛友@刀刀杀猪的P100C电子负载。

楼主(2022-04-07):
       近日和坛友交流中知道论坛上有半开源的电子负载。于是叫坛友转让了一个给我。用着还算可以,成本也不高。因此重新回到论坛上搜索原帖子。
原贴子是 坛友@刀刀杀猪 原创。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236-1-1.html,后来又有坛友在他的基础上改进。取消了升压电路。直接用12伏来供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401-1-1.html,看了一下,好像零件也不是很多,仿制的话应该难度不大,再加上手上还有10来个两块钱买回来的两寸12864屏幕,同样是7567主控的。应该是能适应固件。于是萌生了嘉力创打板仿制的想法。因为平时也折腾电动车锂电池。需要一个电子负载来测大单体锂电池的容量,好配对组装。
因为原作者没有公开电路图,我想修改部分零件的封装以及对手头上屏幕适配。于是千辛万苦,对着嘉立创原文件抄板,把电路图画出来。花了业余时间的4个晚上,以及半个白天。勉勉强强把电路图模拟出来。就在LCeda上重新设计板子。我手头上只有0805封装的电阻和电容。再加上0603的元件实在太小了,不好焊接。于是把所有的0603封装元件改成了0805封装的。并进行了重新排版。 PCB板的大小是10×10厘米,打样还是免费。手上没有五向摇杆开关,改成了5个轻触开关来控制。花了将近10天时间终于设计出来第1版PCB。

这第1版的PCB因为没注意到原作者的提醒。LCD屏的引脚标注是错误的。

嘉立创打样回来以后,安装元件上去,结果死活都不显示。非常怀疑自己抄板的电路原理图有错误。重新排查了以后也没得解决。返回头再重新看帖子,才知道原作者无意中挖了一个大大的坑儿, LCD屏的引脚刚好是倒着来的。而我看帖不仔细,直接拿着原作者的嘉立创文件来抄板电路图原理图,没有看到后面的重要补充提示。板子打回来直接焊接,所以没办法显示。错误已发生,只好用手工来在LCD屏上跳线。正确跳线连接屏幕后终于有了显示!但是对比度太大按照调节对比度的方法调节后,屏幕正常显示。那个5向开关连接换成了5个轻触开关后,位置却不对。右键对应上键,左键对应下键,看来原版作者 PCB板网络标注的时候标的也不对,五方向按键也是位置不对。做出来的成品也只能跳线来解决。

跳线过后也能正常显示。

没有办法,只好重新设计再去打样。因为嘉立创一个月两次的免费打板,我机会已用完。为了急着用,坛友免费给了一次机会,帮我打了一次样。过了好几天,把新的PC板打样回来以后,安装上软件。通电试机一次成功。5项按键位置也正确。算式完美仿制成功。

成品如下。

在此感谢刀刀杀猪坛友半开源精神。现在P100C已经停产,刀刀杀猪出正在开发P150C Pro了彩屏电子负载。经过他同意,我把电路图以及嘉立创工程发表在此开源给大家仿制,为了便于坛友利用手上有的7567主控的12864LCD屏,我把LCD的引脚用2.54排针引用。只要是有引脚资料的LCD屏,兼容7567主控的12864屏都可以使用。丝印对应改正了,感兴趣的可以放仿制。请尊重原作者版权,因为研发的话是非常艰苦的。如果作为商业行为,必须得到原作者的允许。
抄板的电路图如下,可能有错误。但打板验证后能正常工作。想仿制的坛友可以参考。

坛友转让的电子负载,以及我自己打板制作的比较。两寸屏相对于1.4寸的屏显示和观看更方便清晰。

PCB板设计的时候,贴片元件用0805封装的,排列比较整齐,体积比0603的大点。元件间的间距比较宽。便于焊接。

正面的元件排列仿制原作者。两个指示灯用了直插元件,比较方便观看。仿制时功率MOS管原作者要求用仙童的MOS管,为的是导通电压低,我用万用表筛选,G极导通电压在3V以下的MOS 管子,都可以用。因为我手上就一个仙童管,又不想再淘宝。但是测试英飞凌的245MOS管好象导通电压都比较高,不太好用。

正常待机状态。

下面说一下关于这个电子负载,我的感受。
我是用手头现有的零件来仿制,除了单片机STC8H1K17和那个电量传感芯片HLW8110手上是没有的,淘宝下单买了回来。别的元件都是我手头上有的。
其中最贵的就是电力电量计量传感芯片HLW8110,现在是7块钱一个。别的零件基本上是几分钱到一块钱左右。风扇是在旧电脑上拆机的,总体成本应该在20元以内。,用的运放是手头上有的TP09。原作者也讲用TP09线性不太好,造成设定电流与实际电流误差比较大。但是对测量以及显示精度影响不大。有强迫症的可以换成SGM8552,这个芯片应该比较难买,也比较贵。但是换了以后SGM8552,1.3安以下的放电电流是没办法设置。因为TP09的失调电压很小,所以可以以做g在0.2安以上放电电流调节。而SGM8552因为失调电压比较大,所以不能在很小的电流上调节。只是线性比较好,设定的电流与实际电流相差不大。

楼主:
开源LCEDA工程。己通过审核,在嘉立创开源,搜“STC8H1K”可以搜到。

网友:
这电阻负载数显的,看着不错。

网友:
桃园大制作

网友:
看着就很精致,多谢lz分享

网友:
看看开源电路图。

网友:
这个 真不错,可以加精了。

网友:
很早想搞了,材料有了就是没动手!

网友:
桃园三结义

网友:
这么多贴片是怎么整齐的?有时有料板也难整齐这种不同的阻值的

网友:
有电路图了就好玩了。

网友:
厉害了,我是买了作者的屏幕做了150C,确实很好用。

网友:
厉害,准备元件比较费心

网友:
难得!有钱有时间,哈哈哈!

网友:
这次屏幕不再是那奇怪的孤品了吧...........

网友:
看来楼主是买到了假冒的SGM8552,这种情况在某宝上是很常见的,因为原厂的失调电压看手册在4uV左右,而TP09-SR是50uV。

网友:
我也觉得有一点说的不对,TP09失调电压比8552大很多,原作者也说了,用8552性能更好。

网友:
学习了,功能很强大!

网友:
花了将近10天时间终于改成了5个轻触开关来控制。

网友:
桃园大佬最近高产啊,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