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手里有个垃圾固态,请教大佬怎么辨别坏闪存

楼主(2022-04-07):
手里有个垃圾固态,开卡不成功,应该是有颗闪存坏快太多过不去,看报错是CE4 ,这个固态双面共八个闪存颗粒…一共才120G的容量…各位大佬给看看那个是坏的。想拆了做几个U盘用,先行感谢,刚入坑,学艺不精还在摸索……

网友A:
三星evo也是山寨卡

网友:
正面左下是ce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evo也是山寨卡

不至于吧!我三星旗舰店买的…正品应该有保障的

网友:
大部分8贴板子正面左上左下右上右下是0189,背面451213,拆一片背面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好找,安顺序一个个数过去?

楼主:
破案了家人们,拆了两个颗粒做U优盘了,背面左上是9右上是1,那估计正面左下应该就是坏颗粒了……剩下的有时间再搞。

网友B:
群联当时一开始还是可以的,后来白片就不行了,这个还是TSOP的。

TLC做优盘也不知道冷数据咋样。
拆下来用安国慢慢扫有可能把坏块收敛住。别的主控这种片子直接就坏块都关不住,要用专业设备。
自己玩玩吧,其余坏块少的可以整3.0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当时一开始还是可以的,后来白片就不行了,这个还是TSOP的。

TLC做优盘也不知道冷数据咋样。

坏的颗粒没用…剩下的双贴了仨32G优盘……读写挺稳定的。慢扫全绿…感觉应该还好。

网友:
东芝特弱200,15nm漏电小王子,寿命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