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乱开关机识别不了了,寻找闪迪固态硬盘开卡软件

楼主(2022-04-08):
我有一个闪迪固态硬盘,小孩乱开关笔记本电脑,结果硬盘识别不了了,想找个固态硬盘开卡软件,有好心人提供一下吗?芯片图片如图

网友:
这个主控应该没有外漏的工具吧,建议拆颗粒或者卖掉。个人建议。

网友:
这个马牌没有工具流出,有锁颗粒

网友:
大马主控无解,30分钟大法不行就换板子,这颗粒好像还带扣,配解扣转接贴玩

网友:
看到这个标志就凉了一截,去找找有没有大神搞过。。。。

网友A:
马维尔的主控,除非骨灰级大佬,要不一般没得治

网友:
一百万美金起步,恐怕没人这么好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维尔的主控,除非骨灰级大佬,要不一般没得治

关键要有钱

网友:
这个马牌难搞 网上找不到工具

网友:
大马主控,搬板或者上U盘吧

网友:
大马主控无解, 拆了做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