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便捷手持吸尘器简单拆修

楼主(2022-04-08):
『X折腾』便捷手持吸尘器简单拆修
老相好拿的电吹风
随配长筒刷和充电数据线

咋一看居然是9V的充电器,看来内部有东西

充电绿灯,表示已经充满。。

拆开看这里有个升压电路。。非标啊。

拆开机身

两个18650电池,看来是串联

一度怀疑是开关问题

短接开关就能使用

开关拆下来分解,清理触点,抹固体油。。复活使用。。
老相好开心

网友:
120w?14a电流用这开关和小细线除非多写了个1,20w还差不多~

网友:
120W   是型号   不是功率    印错地方了

网友:
是声音功率120w吗?
工作台真干净!

网友:
万用表是论坛积分换的把。可惜现在没有了

网友:
老相好是什么

网友:
理论120W,按满电4.2V计算28.6A,这电线,,,,不说了

网友:
很多家用电器(没什么复杂电路),修起来比较容易,另外建议备点wd40, 轻轻一喷就搞定一些氧化接触问题。。。

网友:
这种我也买过,买的插电的,自己改成锂电的了,买来想清理桌面上的锡渣锡珠,结果压根吸不动,稍微大一点的锡渣都吸不进去

网友:
小家电相对好修,但有些,卡扣的外壳,不好拆,做工太好太密实(相对于伪劣产品)。

曾经一个电吹风、一个电动牙刷等等,都是废了百十千回的努力,才扣开的

还有一个刮胡刀,是摔了一下,才看到裂缝,知道从何下手拆开

网友:
好简单的吸尘器。

网友:
这个大小也就适合清理下桌面

网友:
没看到老相好,差评

网友:
我就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老相好

网友:
这东西效果很差

网友:
这开关也经不住那么高的电流

网友:
居然用手电筒开关

网友:
太小,大的吸不动,小的划不来用

网友:
这种吸尘器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老相好吸键盘灰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