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充电只能充到4v左右,是寿命不行吗?

楼主(2022-04-08):
现在正常用充电器只能充到3.96伏,USB飞线,强制宠能冲到4.09v左右,充的电池都发热了,但是过一会儿电池凉下来之后,电压又掉到3.9几了,这是要寿终正寝了?但是日常使用感觉容量还凑合啊

网友:
需要看一下内阻,最好测一下容量

网友:
说明电池不行了,把电彻底放光,然后扔掉吧。

网友:
我的一般都是4.1V以上的,还都是便宜的玩意。充电器送的,电池是用红包买的廉价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标志,会不会是铁锂?

网友:
会不会是表不准?

网友:
同样情况下发热,应该是有问题了。我有好多年前的本本sony拆绿皮电池,容量不足充电发热,其它不热。

网友:
扔了吧,我的有一节冲的发热烫手,不敢用了

网友:
充完电静置几个小时看看电压掉不掉,掉压的话只能扔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使用时间长了有这现象寿终就寝,换新的吧

网友:
到了寿命终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所有的电池都不会长生不老。

网友:
肯定是坏了吧,该扔了

网友:
我印象中锂电充满4.1V~4.25V的都有,所以也不一定是坏了

网友:
基本应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