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咨询松下EY7410的问题,与ez7410两者是同一产品吗?

楼主(2022-04-08):
最近无事干在网上拍了一个松下的ey7410,想问一下这个7410的批头轴是不是前后大概有1mm的虚位的?因为我拆开来看里面的是轴套而不是轴承来的,批头轴前后可以拉动1mm的距离。这个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我买这个是ey7410,看网上多是ez7410,两者是同一产品吗?

网友:
型号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是国行型号 一个日本型号 滑动也正常吧 我有三把松下 没太明白是哪儿滑动

网友:
正常,没多大区别,一个国内一个国外,要是能拆开看看就好了。

楼主:
不是左右晃动,是轴向,就是你拉批头轴的时候可以拉出来一点位移。可以前后拉动

楼主:
拆机清洗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把这个电量指示的罩子弄丢了,后来在网上买了一个,就这么小的一个灯罩花了20多,教训啊!

网友:
我5年前有一把ey7410,一级是塑料齿轮,最近弄了一把ey7411,一级齿轮是金属;也有你说的披头轴间隙问题,大约有2-3mm。但是转动主轴锁间隙很小。我感觉还是以前老产品好。准备调换波箱。

网友:
ez7410是日常的,ey7410是国产的。对了,你的电池也买了?我这正在想办法弄电池壳

楼主:
电池没买,这机子就是买来玩玩的,也干不了什么活,到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电池壳拍个来自己换芯就可以了,我说的间隙指的不是说装上批头后批头可以前后拉动这样的间隙,我指的是整个批头轴可以前后拉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清洗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把这个电量指示的罩子弄丢了,后来在网上买了一个,就这么小的一个灯罩花了20 ...

透明塑料剪一个粘上不行么,反正是二手的,何必花这个钱

网友A:
二手工具水太深,职业卖家还都一个个牛批的不行,当年刚开始玩工具买过一个6225,握把转轴比较松,我就好言好语问了一下是否正常,卖家就说我要求高买全新的去,然后我把卖家骂了一顿,以后就都买全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买,这机子就是买来玩玩的,也干不了什么活,到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电池壳拍个来自己换芯就可以了,我 ...

7410其实干活很爽的,我diy主力螺丝刀就是7410

网友:
ey和ez的本体好像是一个东西,区别是销售的区域不同,充电器支持110v和220v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塑料剪一个粘上不行么,反正是二手的,何必花这个钱

无所谓了,看着不舒服,20多块钱惩罚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工具水太深,职业卖家还都一个个牛批的不行,当年刚开始玩工具买过一个6225,握把转轴比较松,我就好言 ...

这个是拍卖来的,里面的零件看起来也还可以,只是一级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玩过 后来玩博世GO2 后来又玩了6220 再来玩了M4D 最后012停手了 有灯 自停 没毛病

楼主:
牧田的机器也有,但都是18v的,生产力工具,这种小电批现在看来也就只有松下 牧田还有日立的做的比较好。博世go2原来我也有,但拧螺丝的时候经常握不稳整把机身连着一起转,太尴尬了

网友:
正常,我两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工具水太深,职业卖家还都一个个牛批的不行,当年刚开始玩工具买过一个6225,握把转轴比较松,我就好言 ...

问你个问题,就是把扭力调大,比如调到21档,这个时候拧螺丝还能实现自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你个问题,就是把扭力调大,比如调到21档,这个时候拧螺丝还能实现自停吗? ...

可以自停,我的是EY7411,全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停,我的是EY7411,全新机

我买这个二手的不行,高速档到11就勉强了,低速档到15也是,不知是不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