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久量DP-1023小台灯低亮度有频闪,加电容无效

楼主(2022-04-08):
     DP充电宝台灯、用料实在。用了二节18650锂电标注容量每节3000毫安时估计有夸大。此灯有二档调光、在低档亮度时有频闪在输出到LED正负端加470微法电容无效。

网友:
电容前再串个小电感或者继续增大一下电容试试,感觉是电流不连续造成的。

网友:
沙发,请高手解答

网友:
灯珠快挂了

网友A:
PWM调光,低亮度都闪,特别是打开相机能明显看到,肉眼不一定。

网友:
用外接电源带灯芯试试,如果正常的话再查电路不迟。

网友:
做工看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光,低亮度都闪,特别是打开相机能明显看到,肉眼不一定。

是的,但另一四级调光及三档色温的12伏供电台灯、加电容效果明显,手机照相下没见条纹(没加电容时有条纹),3.15晚会有次讲有条纹对眼睛有伤害不知道是否

网友:
这是娘胎带来的问题.
PWM的本质就是电源一开一关,在单位时间就是通过这么多电量.电源部分是高压有点余量加电容效果可以好点,这种低压本来电量就低,供的电还不够灯珠用.所以频闪的厉害.

另外,灯珠快坏了也有可能,快坏的那串电流很大.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另一四级调光及三档色温的12伏供电台灯、加电容效果明显,手机照相下没见条纹(没加电容时有条纹 ...

伤眼是真的.
这种台灯千万别给孩子晚上写作业用.
近视的成因在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表明,用眼过度不是主因.用光环境照度过低才是.
我们小时间因为作业少,再加上晚上用灯写作业浪费电.所以不好学的孩子都不近视.学习刻苦的孩子因为那里家里的光照环境差,都容易近视.

现在的孩子因为学业多,晚上不得不写作业.家长一不注意用灯环境就容易近视.有数据可查,近些年的儿童近视率逐年上升.

国家有出台教室的灯光照明标准.家里可以借鉴一下.如果没有设备测量.可对比晴天中午时分,离有阳光的窗户旁的不受阳光直射的桌子上的亮度,我记得是桌面照度不低于250Lux(,此数值可能记错,但只低不高).色温4000K-5000K.

有些家长当晚上进入符合学习环境的照明标准的房间后大呼,要这么亮吗?只能说大家现在习惯了晚上照明会暗一点.却忽视了人的眼睛在夜晚有充足照明条件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人类还没进化出在弱光环境下的看书能力.只能耗费自己的眼睛作代价了.

网友:
先加个外接电源看看灯珠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款台灯,我的只有3挡,低档不闪,当然,只有50、75、100
没有25挡,所以不闪

网友:
电容直接上1000uf,不行就2000uf,多少能好些
不过会反应慢,通电先给电容充电了,然后才开始亮

我的显示器就完全是pwm调光,号称瞎眼屏
要不然直接换直流调光电路,我又没那本事
只好并联电容,最高支持到330uf的,然后多少好一些,总比以前强呗
再多10uf负载都罢工了,只好忍着

另一个显示器的电路是模块化拼凑的,直接替换掉原有的背光电路就完事儿,不频闪,就是好

网友:
老同学送了飞利浦的台灯给读书的儿子用,感觉不错。坏了之后,还是在某东买回飞利浦的。

网友C:
给孩子学习用的台灯是不是得用锂电池供电的钨丝灯泡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孩子学习用的台灯是不是得用锂电池供电的钨丝灯泡才行呀

我觉得倒不至于,好点的LED也行,4000K色温应该可以,3000黄了点,6000蓝光多,5000太阳色亮了

灯有暖黄 暖白 冷白 正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孩子学习用的台灯是不是得用锂电池供电的钨丝灯泡才行呀

那倒不需要,学习用的灯其实也挺简单.
基本只要满足

照度 色温 显指 频闪

说人话就是要
照度:要照的足够亮
色温:灯光本身的颜色更偏向于中午到下午的这个时候的日光
显指:对比日光照射,灯光映射物体所反映的颜色是否有偏差.
频闪:灯光不会发抖

钨丝灯泡除了不频闪,其余的指标都不够.

现在给孩子配付好的眼镜都以千计了.家里有孩子学习买个好点的学习用灯.不过最好孩子的房间灯光要重新设计满足学习.等孩子成了年,眼睛就不那么容易近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伤眼是真的.
这种台灯千万别给孩子晚上写作业用.
近视的成因在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表明,用眼过度不是主因.用 ...

" 频眼"和"线上"

网友:
要想对眼睛好,用卤素灯啦
如果用这种灯的话,开最大亮度,如果嫌亮套个罩衰减一下 少用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