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开关/8421编码器单线输入电路及计算模型

楼主(2022-04-08):
多路开关或8421编码器采用单线输入电路比较省MCU端口,只要有A/D就能用

因需要用分压后的电压来区别16个状态,电阻人工计算就比较麻烦
搞了个通用电阻网络型式的模型电路,如下图:

用EXCEL做了计算模型
设定其中各个电阻值就能自动算出对应开关位置的分压电压
比如横排电阻设置成0,这电路变成右侧这样,方便8421编码器使用

把纵向电阻设置成0,这电路又变成下图这样,方便多路互锁开关使用

附上EXCEL表,供有需要的参考

祝周末愉快,胃口大开,还要记得锻炼哦!

网友A:
这公式不错,省好多事。

网友:
高端玩家哈哈

网友B:
这公式不错,学习学习下

网友C:
这比用手算确实方便多了,但估计还是很难分成这么多级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公式不错,省好多事。

嗯嗯,方便多次计算找出合适的电阻组合,省人工计算的时间了

楼主:
也只是为方便偶改那个川崎充电器

网友D:
最简单就是每位电阻值按二进制位的2次幂分配,这样可以组合所有整数倍电阻值。
但问题是标准电阻值都不是按倍数来的

网友E:
我家热水器微动扫描就是类似的模拟分压后a/d取样,前些天抽风自己乱蹦按键,直接换了一个无效,看了一下电路原来为了节约io口用的分压加ad按键扫描,这种方式缺点就是对供电和环境温湿度敏感,年久参数变化可靠性降低~

网友:
复杂的事情一下就让你弄简单了

网友:
非常感谢,少占不少IO口,就是硬件电路复杂了些,业余玩不方便

网友:
一看到计算的就头大。先天性短板没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公式不错,学习学习下

就是电阻串、并联的混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公式不错,省好多事。

就是觉得算起来麻烦,才搞了这个计算模型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细心,用得上就有福了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自动计算,省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比用手算确实方便多了,但估计还是很难分成这么多级电压吧

是的,多了还是不好凑,这次改充电器就用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就是每位电阻值按二进制位的2次幂分配,这样可以组合所有整数倍电阻值。
但问题是标准电阻值都不是按 ...

不对哦,这种情况下电阻有并联的,没法组合成全串联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热水器微动扫描就是类似的模拟分压后a/d取样,前些天抽风自己乱蹦按键,直接换了一个无效,看了一下电 ...

供电应该没问题,A/D值本来就是按分压比例得到的
潮湿、灰尘会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