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充电宝一代20000mAh,更换Type-c充电输入口,支持18W充电!

楼主(2022-04-08):
手上有3个同款充电宝,松下18650电芯!
输入口原来是micro usb口,之前换过一次现在又坏了,还是改上typec吧!

①主角镇楼:

②改typec口接线:
正负极用0.3平方硅胶线,保证电流足够~
d+d-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3股漆包线拧在一起好操作些。

③先刷一层三防漆,晾干(反光的就是刷了漆):

④再贴2层高温胶带绝缘,外壳拓孔(c口大一些):

⑤上电试充,成功激活12v(18w快充):

接下来就是上胶固定c口了~
⑥先用哥俩好固定头部:

⑦再打热熔胶加固(致死量,一大坨)
打好胶之后想了想,好像有点多余,ab胶应该够稳妥了~
打了这么多不知是否影响散热,估计会融化??

⑧穿上衣服又是一名帅气的充电侠~!

其余2个同款充电宝,micro口还正常,就先折腾一个了~!

楼主: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修好再战几年~!

这款充电宝的18w快充,记得好像是QC2.0的吧

网上搜到也有小米充电宝换c口的,但是大多只接了正负极,只有5v输入!

网友A:
热熔胶容易从主板脱落

网友B:
奇怪啊,为什么可以支持12v充电?

我手头还两个10000的充电宝,LG18650的那种,3节的,现在感觉都被淘汰了,因为只有5v输出,充电速度不快
那我这个充电宝改c口,是否支持12v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容易从主板脱落

c口是用AB胶固定的,打热熔胶主要是想再加固一下,防止把C口怼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啊,为什么可以支持12v充电?

我手头还两个10000的充电宝,LG18650的那种,3节的,现在感觉都被淘汰了 ...

你看我最后1图铭牌,我这个原来就支持12V。

网友C:
我有一抽屉的充电宝,但是一年都看不上一眼,大部分已经好几年没动了

网友D:
接PD就不能用.

网友E:
以前常外出,买了好几个,现在都扔在箱底吃灰,哪天有时间了也学学你的方法改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我最后1图铭牌,我这个原来就支持12V。

完了,芭比Q了
本来还准备改一下的呢,结果动力都没了

网友F:
我一般拿个c口,焊在原来的插孔上,连线,扩孔,可以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拿个c口,焊在原来的插孔上,连线,扩孔,可以双用

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抽屉的充电宝,但是一年都看不上一眼,大部分已经好几年没动了 ...

个人习惯,在家用充电宝,用光拿去公司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PD就不能用.

本来就不是pd快充,是qc2.0还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常外出,买了好几个,现在都扔在箱底吃灰,哪天有时间了也学学你的方法改一个 ...

我在家也用充电宝,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砸开的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很难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芭比Q了
本来还准备改一下的呢,结果动力都没了

哈哈,要看原来充电宝是否支持快充了。这只是换了个口,电路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拿个c口,焊在原来的插孔上,连线,扩孔,可以双用

这也可以,不过我这是原来的micro口坏了,就直接换c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习惯,在家用充电宝,用光拿去公司充

节省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