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日产爱华磁带随身听AIWA HS-JS415拆解,中端机内部复杂

楼主(2022-04-08):
爱华HS-JS415磁带随身听,当时的中端机型,那个年代就使用了大量贴片元件,内部电路复杂,维修难度高,某鱼上买的,磁带皮带断了,压带轮也压不到位,看磁头磨损也不大,收音功能有点不正常,要烧好长一段时间的机才有声音,效果很不错,采用东芝TA8155F前置放大和TA8132AF收音芯片,带杜比音效芯片BA1106F,4533双声道功放。日系尼吉康电容

网友A:
当年的牌子货,有一个的话无数人羡慕,现在小日本不思进取,思路狭隘,和过去完全两个样了

网友B:
我有点想知道,某鱼卖家说清楚有这些小毛病了吗?

网友C:
这种机子机芯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牌子货,有一个的话无数人羡慕,现在小日本不思进取,思路狭隘,和过去完全两个样了 ...

80年代被老美摆了一刀,经过几十年的转型升级,人家已经从做产品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芯片行业,索尼东芝的产品少了芯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想知道,某鱼卖家说清楚有这些小毛病了吗?

卖家都是为了避免争议,当配件出,二手市场也要这样,玩的是各自的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机芯不好搞

是啊,网上都说很难修的,买来也是为了收藏的,偶尔听听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D:
这款爱华的电路板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爱华的电路板还行

那个年代能有这制造水平,而且还是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E:
机电一体化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电一体化的大神

爱华其实也有些高端进口机芯,国产的就差一些

网友F:
确实是中低端产品,电机用的普通的,不是无刷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中低端产品,电机用的普通的,不是无刷薄电机

这种不是超薄机型,东芝芯片和板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别人的零件密密麻麻,我们的能省尽量省

网友H:
这种老货一般电解电容全部都要更换吧,只是同规格同体积的不太好配啊。

网友I:
二根皮带肯定不好配,价钱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人的零件密密麻麻,我们的能省尽量省

国内产品国人消费水平上不去1k的电磁炉电风扇有几个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老货一般电解电容全部都要更换吧,只是同规格同体积的不太好配啊。

网上也是说要换电解电容,我看了一下都没鼓包什么的,况且都是日系电容,出问题的概率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根皮带肯定不好配,价钱还贵。

看缘分吧,只是买了放着玩,偶尔翻出来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