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修复安泰信示波器ADS1102CAL自检不过故障 提示Failed:ES00

楼主(2022-04-08):
一、通电开机如图,基线不平

二、把电压调到5V,无法测量输入信号,两个通道一样的,考虑到应该是公共的部分出问题

三、偿试通过软件自恢复出厂方式出现以下提示,进度条到一半进行不下去,提示Failed:ES00

四、拆壳观察外观无明显有异常的地方,成色新。

五、再次通电量基本工作电压,发现SMA1117有二个,型号相同输出 5V电压,其中有一个有0.几V,  怀疑损坏。

六、手上没有相同的器件,用DIP封装的78L05代替焊上

七、更换后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厉害,便服这维修技术。

网友:
技术不错,这都能修好

网友:
高手!厉害!波都能修

网友A:
这种维修,运气真好

网友:
能修这玩意儿的,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维修,运气真好

第一:你应该是有技术的,第二:你再说维修运气不运气的,会被捶哟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高手

网友:
这个确实挺牛啊。

网友(2022-06-10):
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不简单
我这样回帖才是简单。

网友(2024-10-12):
偿试通过软件自恢复出厂方式出现以下提示.......请问大佬怎样操作才能过软件自恢复出厂方式?

网友:
如果是当故障机买来的,算是捡漏了

网友:
楼主原来是搞仪器专业户

网友:
波形漂亮要死

网友(2025-06-23):
这个机子有几个版本?,看别人拆的是鼎阳代工的,板子上还有鼎阳的log

网友:
我的没有基线!自检能通过,两个通道发现两个电阻坏了不知道多大的,换的几十欧的,三极管也坏了两个,换上还是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