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闪迪颗粒求助 开卡失败Chk PreTest Fail

楼主(2022-04-08):
开不过去  一直卡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和toggle有关系,板子找找toggle电阻位置

网友:
只看到个DRAM,看不到后面,单测一下缓存看看

网友:
DRAM不够?单颗粒多大?128g?4颗512,那么缓存是不是也要512?

网友:
同意缓存的问题

网友:
首先 这个不是同步颗粒  你勾选了  再者你这是土狗颗粒  你却没短接土狗跳线

网友:
缓存是256M的,这个板子的toggle在背面。应该是缓存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