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司朗的筒灯和松下的吸顶灯还能买么?只知道好像日亚芯片的灯比较好

楼主(2022-04-08):
新人,不太了解,只知道好像日亚芯片的灯比较好,抑或有其他比较好的型号推荐

网友:
他们会推荐你买9.8包邮的

网友:
筒灯也分档次,要看价格不要光看品牌。松下已经没有用日亚芯片了吧,基本都替换成LG的芯片,关键一切还是看预算多少。

楼主:
预算大概百元内/个,大概40-50个。不知有没有必要上COB

网友A:
淘宝上搜  绚紫照明 ,还有一些松下老库存,全是日亚颗粒的灯片,原厂驱动也有,自己改造,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  绚紫照明 ,还有一些松下老库存,全是日亚颗粒的灯片,原厂驱动也有,自己改造,成本很低 ...

不至于,还没到那水平,老老实实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还没到那水平,老老实实买成品

有套件的,最多自己焊线,把灯板固定到底板。很简单,丈母娘家5个屋的玻璃吊灯都被我改成50cm的吸顶灯。采用淘宝上34元一个的吸顶灯空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大概百元内/个,大概40-50个。不知有没有必要上COB

这预算筒灯直接看西顿,S系或者K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