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些无刷电机怎么调速驱动

楼主(2022-04-08):
这些无刷电机怎么调速驱动

网友:
记得无刷要改驱动,调压不好用

网友:
无人机 用的是电调

网友:
白线和黑线加脉冲调速

网友:
论坛大佬启动开盘模式

网友:
应该是电调,可控制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正好今天也试了一个,网上找的方法,可以调速http://www.360doc.cn/mip/939988621.html

网友:
用单片机加可调占空比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