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爱玛黑金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改限流电阻提高加速性能

楼主(2022-04-08):
声明:本文仅作为技术交流学习,改装后的车辆禁止上路,请遵守交通法规。

爱玛简易款电动自行车,3100大洋买的。买的时候觉得挺好,越用越上火,有很多毛病。首先是大梁断裂。电瓶的周围共4根梁,下边2根方形梁托着电瓶,两侧各1根圆的直通尾部。不到1年,两侧的红色大梁在弯折的那个部位都裂了2/3,眼看就要断了。当然我骑得比较快颠簸大,但是这种车最快也没多快。售后到是不错,车架免费给换了。但是换的这辆一年多点,又有一根大梁裂纹了。应该是设计缺陷,或者材料不过关。

电瓶是4块22AH的天能铅酸电池48V。20-22AH的电瓶有2种尺寸,用的还是那种不常见的矮胖的尺寸,可能是为了底盘低吧。欢乐表显示最高39KM/H,实际为34KM/H。能看出来是故意显示作弊的,因为按百分比算,低速的时候误差很小,速度越高误差越大,不是线性的。这种单片机控制带霍尔的电机,那转速绝对统计错不了。这车感觉就是设计的高大上,但是细节根本考虑不周全,很多卖点成了槽点。比如大灯是远近光的,后来换的这辆远光角度太高,基本照不到地面。想要自己调整角度还弄不了,整体角度不可调,大灯内部又拆不开。

最高速度骑行,夏天续航60KM左右,北方冬天冷,续航就不行了,跑远路不够用。遂花了1400多大洋换成了35AH的磷酸铁锂。因为电瓶仓尺寸特殊,高度只有13.5cm,锂电池特别难找尺寸合适的。要么高度超了,要么宽度或者长度小太多,塞不满整个空间,容量小。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宽度长度合适,高度超了5mm。通过打磨电瓶仓上盖塑料解决。气温0-5度左右,3A放电,锂电放出来33.8AH,还算可以。夏天最高速骑行,续航90KM左右。如果骑慢点,能超过100KM。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续航还接近60KM。关键是充电快,4.5小时就充满了。本来就续航长,再加上充电快,跑远路临时发现电不够,充1小时基本就行了。铅酸的临时充电根本就来不及。

这车另一个槽点就是空气开关+保险丝双保险。家里另一辆雅迪只有保险丝。表面看加了空开防短路更安全,但是颠簸劲大了就跳闸。空开又在尾座里藏着,谁出门还带螺丝刀呢?跳闸了根本没办法。而且随着磨损,越跳越严重!我吃亏好多次了,你能想象大夏天没有水推车几公里吗?而且车子彻底断电之后,电机阻力大。比打开车子,但是不拧转把要阻力大。

后来换成了这种和空开形状一样的保险管。再也没有半路趴窝过,除非是没电了。

电机是500W的博世电机。控制器48V(黑金刚Mini ZWK048025A),最大电流25A,带电子刹车(动能回收)。电子刹车表面看是优点,实则是个大大的槽点。回收的那点能量微乎其微。槽点1:刹车力度不可调,只要稍微一搂闸,立刻起作用,不管你搂的多轻微,都是比较大的力度刹车。在近距离跟车,尤其是冬天有雪或者结冰的路面上,难用极了,甚至很危险。家里另一辆雅迪,没有电子刹车,机械刹车手感很好。刹车力度和手的力度匹配极佳,想柔和就柔和想急刹就急刹,而且前后刹车手感几乎一样。好在电子刹车习惯了之后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希望没有这功能。

槽点2:动能回收会导致电瓶电压急剧上升。铅酸电池满电的时候内阻高,稍微有点充电电流电压就升上去了。结果就是满电的时候刹车,前一秒挺好,然后突然控制器检测到电瓶电压过高,就取消了电子刹车。刹车刹一半的时候失灵你想想多危险?你不得不继续搂闸让机械刹车起作用,然而这是有延迟的,力度也不好掌握。在近距离跟车的时候相当危险。只有骑一段时间,电瓶电压低了,电子刹车才不会中途失效。好在换成了铁锂之后,铁锂能经受的住短时间很大的动能回收电流,没有了这种现象。

控制器看着做工到是不错,不是那种通用的铝型材做的外壳。

也比较小巧,各种接口都没有引出线来,而是集成的。

背面很多带绝缘套的三角螺丝,这是用来固定电源和电机的接线柱的。

打开一看,第一印象真是不错,密密麻麻很多元件。元件整齐,电解电容塑料皮光滑,印字清晰,像是大厂的产品。黄框里是个外部接口,肯定是烧写程序用的。不用拆控制器就能烧写。

这5个接线柱好评,过大电流没问题。螺丝也是带弹簧垫的组合螺丝,不怕颠簸之后接触不良。整个控制器是2层板子,上层板子是控制部分,下层板子是功率输出部分,通过中间部位的排针连接。

不过有些地方也是偷工减料,滤波电容是63V的。要知道48V电瓶充电的最高电压快60V了,没多少余量啊。应该用75V或者80V的电容才好。

单片机是STM32FE8。下边有几个位置原来设计的是三极管或者MOS,结果实际装的是电阻,不知何意。

电容不知是固态电容还是伪装成固态的电解。

开关管是6颗贴片MOS。很遗憾不是9管的,虽然功率高达500W,有点小气。MOS封装很大,比很多直插的都大一号,整个PCB紧密接触底部铝散热器,中间填充满了导热硅脂。MOS藏得很深,我眼睛又散光,费了很大劲才看出来型号:SKSS055N08N

参数是不错,85V,120A。不过导通电阻有点大,4.6毫欧。这个系列有3毫欧多的,爱玛太小气没有用。

接口里的排针全部是镀金的,好评。

我想让车子加速快点(最高速度不变,也变不了,除非换控制器)。遇到弯道,沟沟坎坎,红绿灯之类的要减速吧,然后再加速的时候太慢了,耽误时间。其实这辆车加速还不算太慢,毕竟500W。换成锂电之后又稍微快了点,1是因为锂电轻了一些,2是这个锂电本来就比原来的铅酸平均电压稍高,3是锂电内阻低大电流放电强。打算更改控制器限流来提高加速度。原来是限流25A。通过2个2512封装的4毫欧贴片电阻并联检测电流,也就是等于2毫欧。把电阻改小就能提高电流了。找来找去都没有合适的贴片电阻,哪有几毫欧的啊?一般检测电流都是几十毫欧的。找到的最小的就是10毫欧的拆机直插电阻,不过太大了,原来的电阻在下层板子上,根本没有空间。而且这么小阻值的1%精度的电阻应该不便宜,用在这里浪费。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啊。最后想到用焊18650电池的镍带当电阻。镍带0.15mm厚,8mm宽,材质纯镍。

但是几毫欧的阻值万用表测不了。于是通4A的电流,通过电压推算电阻。最后弄了一段,阻值6到7毫欧之间。

贴上高温胶带绝缘,再弯折,弄成合适的长度。

有点丑。

并联到原来的电阻上。理论上电流会增大几安。试了试感觉加速是快了。跑了几公里反复加速和刹车,电机温的,控制器热点不烫手,应该不会炸控。遗憾的是加电阻之前没有定量测试,不知道快了多少,有时候怀疑到底快没快。加电阻之后在院子里和另一辆雅迪对比了一下。大概10-15米的长度,从静止起步,雅迪大概6S到终点(心算的可能有误差),然后轻松刹住;爱玛大概4秒,尾速很高,刹车距离长,快撞墙了。不过改之前雅迪就比爱玛加速和极速都慢。

后来又花了3块多大洋,买了几个4毫欧的贴片电阻,替换原来6毫欧多的镍带。这样检流电阻从2毫欧就变成1.33毫欧,限流从25A变成37.5A。

这个电阻极其难焊,尤其是原来用镍带的时候。因为整个PCB是敷铜的,下边又是散热片,烙铁上的锡无法融化焊盘上的锡,越不融化接触面积约小,接触面积越小就越不融化。最后用风枪吹了一会,再焊就搞定了。

折腾完之后,加速确实明显快了,肯定不是心理作用。这车有2个档位,低速档原来加速特别慢,现在低速档加速都和改之前高速档差不多了。和预想的一样,最高速度没有任何变化,其实太快了也不安全。就是前段加速很快,到了一定速度,加速就特别慢了,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最高速度。

网友:
分解详细,内容太多太丰富了,大概看了下空了详细看,

我的电马儿是48V20A的,500W控制器,前刹电子,后刹机械,8年了,不舍得换是钢架好,有回骑到比较小的路井过了后 前梁居然没断,好好的钢材啊,电池直通 没有任何保险和空开,反正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出现问题,

上坡断电那滋味。。。

网友:
减重减重除了电瓶就是大梁了嘛,造孽的新国标

网友A:
同艾玛,国标前的产品,8年了,车架无任何问题,电机转吧没坏,控制器坏了换了一个,没原装好骑,丢地下车库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艾玛,国标前的产品,8年了,车架无任何问题,电机转吧没坏,控制器坏了换了一个,没原装好骑,丢地下车 ...

后换的控制器便宜的不行,起步冲,电机噪音大,线性度差

网友B:
自从新国标出来以后,电动车的质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换的控制器便宜的不行,起步冲,电机噪音大,线性度差

艾玛丢车库,还有两台小龟,一台国标前,一台去年买的,新买的小龟方向龙头飘,重心靠后,骑着更手费劲,起步加速慢慢悠。老款四平把稳,骑起来非常轻松,而且加速快更线性。

网友:
里面工整,不错。

网友:
看来我也得试试减小检流电阻了,新国标真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新国标出来以后,电动车的质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估计新国标就是告诉你别买电动车了,都给我买汽车去

网友:
俺共用过三款电车:铅酸电池的凯奇,其实没啥问题,就是觉得换了电池总感觉不耐用。于是换了本地的愉途24寸,除了前刹车是闸刹和避震不好外,也没感觉不好,最后还是电池换了总不耐用,广州实施新国标上牌政策,于是换了雅迪的DT8,软解后电池也用的快。
楼主说爱玛大梁断裂,那就是安全隐患大了。

网友C:
酷迪 S 吧,我也有一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减震不行
楼主换这个锂电不用动控制器吗, 电池那里怎么接线
锂电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迪 S 吧,我也有一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减震不行
楼主换这个锂电不用动控制器吗, 电池那里怎么接线
锂 ...

只要换的电瓶电压不变,就不用换控制器。

网友:
楼主太能折腾了!

网友:
控制器这个结构还是蛮有意思的!好评!!

网友:
还是买汽车吧

网友:
10年前一辆36v直流电机电动车上坡启动劲儿小就改了一下电流取样提升了一下限流,但是对电池和电机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