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超声波加湿器不出雾,我仿照板子画了电路图

楼主(2022-04-08):
芯片被打磨了,
我仿照板子画了电路图,
测试超声波头也就是P2的端子座位置,2根插针蜂鸣档导通啊?这个线路确定是正常的吗,2端导通?

网友:
不错!我看到了一只突出的色环电感。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检查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把那根棉芯抽出来,放在纯净水里,清洗一下,重新安装后,就可以喷雾了,估计是棉芯堵了。

网友:
555的震荡电路?

楼主:
芯片磨掉了, 8脚IC 有1,8脚分别VCC GND, 其中3脚是RGB 灯的3路,1脚接按键,
这是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检查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把那根棉芯抽出来,放在纯净水里,清洗一下,重新安装后,就 ...

当时你有检查,超声波头的2针脚是不是导通的?这不正常把

楼主:
不是555,是单片机应该 ,有3路的RGB 灯的 接3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