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到手就拆!国产知名厂家新出的根管马达COXO C-Puma

楼主(2022-04-08):
搞活动¥4700入手,因为没有脚踏开关,到手拆了,自己加装了一个无线脚踏。
做工不尽人意啊,板子都没洗,插接头多插拔几次感觉会废掉,焊点像初学的手工焊,用料也没进口的那么扎实,按理说医疗器械产品,不应该做成这种样子。

网友A:
这明显是返修货啊,退货,差评!!!

网友:
不是气钻么?

网友:
楼主牙医,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万转,不错不错

好像是5个0

网友:
混数码的牙科大夫

网友:
少见的做牙医的坛友,期待展示更多的设备。

网友C:
最后还是要接空压机,我们这里的都是老的那种。一样用。一个床头柜本来卖50加上医疗两个字就变成了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要接空压机,我们这里的都是老的那种。一样用。一个床头柜本来卖50加上医疗两个字就变成了150 ...

为了做根管的时候不需要累赘地牵一根水气管线,所以加了
遥控脚踏开关,然后外接电池供电。这样方便很多。
昨晚发现这玩意后面铭牌写的使用期限只有5年,从生产日期开始起计算。
刚到手就折了一年了

楼主:
这个是电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返修货啊,退货,差评!!!

焊点太难看了,焊油一滩一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要接空压机,我们这里的都是老的那种。一样用。一个床头柜本来卖50加上医疗两个字就变成了150 ...

可以用空调压缩机或功率大点的冰柜压缩机代替

网友:
这做工,真是。。。。。。

网友:
医疗器械都是暴利,忍了

网友:
啥马达20W转~~~拆了看看?

网友:
这转速声音肯定好听

网友:
看到价格不便宜

网友:
楼主是牙医,厉害喔

网友:
马屎外面光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