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T12H监控头花屏,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2-04-08):
线被老鼠药断的之前是好的,然后找了个别的拆下来换上上尾线花屏,线肯定是没问题的,固件上官网找了最新的固件升级了  恢复出厂也试过了,都是一样的花屏,左上角的时间都是正常的,发去海康售后 说要75块钱 也没说要换什么,我就没修发回来,发回来发现我发之前的IP都没改还是原来的IP, 售后那边都不修改IP登录下看下具体怎么花屏的 我怀疑是拆都没拆就直接要换主板吧? 有人知道这个花屏是什么问题吗?怎么搞啊

网友:
断线之前是好的,换了一个好线就不好了,是你拆坏了?看看插头是不是接触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线序不对

网友B:
这么均匀的杠,是不是CCD问题

网友:
CMOS虚焊了吧?要不上点焊油吹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序不对

线序正常的都没动过,对比了原来的线颜色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均匀的杠,是不是CCD问题

CCD是什么?

网友:
更新固件也没用就没办法了。海康有段时间有一批d12和b12都有问题的,要么暗光花屏,要么彩条竖线,要么红屏。一般更新能解决

网友:
cmos异常,如果没拆开镜头那大概率电路板磕到电容或者电阻之类的元件,造成cmos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序正常的都没动过,对比了原来的线颜色对的

热风枪补焊一遍,小心不要把元件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