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一根usb转接线

楼主(2022-04-08):
汽车上用的,公头插上凸起很少,usb盖子终于可以合上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羡慕楼主的雷车

网友:
这么好的车,配这样一根线

网友:
雷车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感觉车上这个接口设计都没考虑要长期插上使用,很多车都是只要插上设备就没办法盖盖子,我的那个盖子自从买车后就没盖上过,一直插着U盘和行车记录仪的电没法盖

网友:
线做的不错,就是和车不配。

网友:
可以做的精致一些,确实线不配车

网友A:
直接拆开,从底部引出一根usb延长线不是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开,从底部引出一根usb延长线不是更好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车标扶正,这根线就配得上了

网友:
这车标,和我的立帆三轮好像,我明个回家了扣一下标,把三个变在两个,扣下来那个L你付邮我免费送你,这样咱们车标就都是两个L了。
另外这盖子感觉完全没必要,不如直接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