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交流频响好的表可以测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22-04-08):
检修开关电源时,判断高频变压器有没有输出,直接用交流带宽100KHZ的万用表,应该可以测量吧?因为手头没有这样的表,特请教大家!

网友:
大多数万用表没这么大带宽吧

网友:
你这得上手持式示波器 ,OWON HDS200瞅瞅,带万用表功能

楼主:
请教您:UT61E+的频带宽指标是10KHZ,也能测到40KHZ且数据还相对准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您:UT61E+的频带宽指标是10KHZ,也能测到40KHZ且数据还相对准确吗?

测正玄波的话,100K都还能看。 实际带宽比厂家说的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正玄波的话,100K都还能看。 实际带宽比厂家说的要好很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