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dows server 开虚拟机,耗CPU还是内存?

楼主(2022-04-08):
打算弄个主机跑windows server 2008 R2,里面跑几个虚拟机,不知道这种需求比较消耗CPU还是内存?
手上有个联想2代i5台式主机,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都消耗啊,这种跑多个虚拟机的都是服务器,多核大内存

网友:
玩虚拟机还是别用Windows了,用Centos的KVM吧

网友:
纯做虚机的话,用vmware ESXi

网友:
耗内存

hyper-V对内存的管理不如其它家:这货不支持超额分配、资源池(或是是因为我用得不是服务器版本),并且回收非常迷..只涨不回落

至于CPU,管理还行,但同样没有超额分配和资源池,不过使用率控制得不错。

优点嘛,免费得不要钱呗

网友:
CPU和内存都耗,内存消耗是固定的,CPU消耗是动态的。你设定内存多少,只要开机就消耗那么多内存加上虚拟机开销的内存,但里面要一直跑应用消耗CPU资源,那就是在消耗,如果开完机器闲置,那CPU消耗很少。随便哪种虚拟机都类似,只是开销多少而已。总体来说额外的开销我觉得ESXI<Kvm<Hyper-v,但WINDOWS的好处是宿主机可以干别的事情。

网友:
不如玩玩docker

网友:
都消耗,没有用谁不用谁的选择

网友:
内存,cpu,硬盘都消耗

网友:
虚拟机耗内存是必须的,你设定多少它一启动就占用了多少,然后CPU也得动态消耗

网友:
应该这么说,跑虚拟机需要更大的内存,内存是一次性分配出去的,无法共用,而CPU资源是多个虚拟机同主机共用的,如果任务不占CPU资源,内存够用就可以跑很多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