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亚克力做个面板,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2-04-08):
设计了小控制器,为了保证PCB上的元件布局与亚克力面板上的孔洞完美贴合,我用AD画了设备面板,包含了一些文字、字母和粗细的线条。因为对雕刻技术不了解,无法生存雕刻所需要的文件。孔洞可以只雕刻定位的十字坐标,另用钻床加工。用激光雕刻亚克力线条文字是否可行?怎样控制线条宽度和深度?
问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否有偿帮忙加工。因为没有量,只是试制一款样机用来展视。尺寸32厘米*20厘米。

网友A:
立创有面板打印。30cmx20cm  30块钱。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f=to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立创有面板打印。30cmx20cm  30块钱。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f=top

立创的业务真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创的业务真广泛...

电子行业小米。

网友C:
30cmx20cm  30块钱。 不知道是多少厚度的。我这里可以用激光加工亚克力。

网友D:
用亚力克材质做设备控制面板,给人的感觉是属于临时性的,既不结实又易擦花。最好还是用铝板,表面喷砂阳极钝化,做凹字描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亚力克材质做设备控制面板,给人的感觉是属于临时性的,既不结实又易擦花。最好还是用铝板,表面喷砂阳极 ...

行业要求是黑色面板,铝板有烤黑色漆的,不过年代长了都会掉漆,反而显得旧了许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0cmx20cm  30块钱。 不知道是多少厚度的。我这里可以用激光加工亚克力。

最厚1.5mm。  2mm的35块钱。

激光只是切割,立创这个可以印刷图案和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厚1.5mm。  2mm的35块钱。

激光只是切割,立创这个可以印刷图案和字体。 ...

UV印刷的,我这里也可以做UV,只不过量小确实是不够开机费的。立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只是测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3D打印出来,也不用30块

搞定了就交给激光切割做面板,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
你ad版本太低,估计导出不了dxf或者dwg文件,然后用altcad出刀路就能雕刻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有面板打印。30cmx20cm  30块钱。
https://dos.szlcsc.com/dos/panel/print.html?f=top

他这种双面板他雕刻机就能刻了,用撒立创,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