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出现黑白竖条,是排线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22-04-08):
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排线还是显卡,左半边一点的黑色区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器.

网友:
我感觉是屏或者排线的问题,你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排除gpu/cpu集显问题。感觉排线的概率高,屏幕本身坏一般是一片或者一块坏。

网友:
要看花纹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大概率是 显卡问题, 没变化应该是 排线断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要猜了,排除显卡,排除屏线,最大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就算外接显示器正常,也不能完全确实是不是屏的问题。。。
先找个兼容的屏和排线接上试试,再不行就修主板吧

网友:
屏问题居多,外接应该没有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2022-05-19):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外接显示器和截图看看

网友:
显卡或内容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如果外显示器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的,反之即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2023-06-14):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竖线一般是逻辑电路和玻璃连接的地方断开了,业余情况只能换屏了。据说专业设备要上百万。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排线或者显卡虚焊了

网友:
不用猜,换屏就是了.

网友(2023-07-15):
屏幕坏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