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缓冲插座

楼主(2022-04-08):
找到个小的60瓦灯泡,就是明装太矮,谁有深的明装最好四位以上的链接一下谢谢。

网友A:
沙发表示不明白啥是缓冲插座,是维修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表示不明白啥是缓冲插座,是维修电源吗?

维修插座,就是串灯泡

网友:
有一种插座安装铝合金槽,那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5795280533&ali_refid=a3_420435_1006:1122472399:N:6lg37kgB%2FF% ...

这种中间怎么固定?

网友:
60W是什么样有灯泡。。。

网友:
灯泡前面的栅栏用铜丝在警告词下有点吓人

网友:
没看清楚,用的卤钨灯?

网友:
铜丝外露,感觉不安全。

网友:
那个铜丝只是做栅栏?

楼主:
用了一个G9的220V60W卤素灯,其他小的钨丝灯都可以,内部链接用接插件,废弃高温线,裸露铜线只是保护栅栏,实际上灯泡发热机会不大。由于有些变形涂了胶水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5795280533&ali_refid=a3_420435_1006:1122472399:N:6lg37kgB%2FF% ...

需要深罩,起码5厘米深,还要明装底盒,暗装的不好看也不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