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DDNSIPV6的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2022-04-08):
#!/bin/bash

#################################################
# AnripDdns v5.08
# Dynamic DNS using DNSPod API
# Original by anrip<[email]mail@anrip.com[/email]>, [url]http://www.anrip.com/ddnspod[/url]
# Edited by ProfFan
#################################################

#################################################
# 2018-11-06
# support  LAN / WAN / IPV6 resolution

# 2019-05-24
# Support Ipv6 truly (Yes, it was just claimed to, but actually not = =!)
# Add another way resolving IPv6, for machines without nvram.

#if you have any issues, please let me know.
# [url]https://blog.csdn.net/Imkiimki/article/details/83794355[/url]
# Daleshen mailto:gf@gfshen.cn

#################################################

#Please select IP type
IPtype=3  #1.WAN 2.LAN 3.IPv6
#---------------------
if [ $IPtype = '3' ]; then
    record_type='AAAA'
else
    record_type='A'
fi
echo Type: ${record_type}

# OS Detection
case $(uname) in
  'Linux')
    echo "OS: Linux"
    arIpAddress() {

        case $IPtype in
                '1')

                curltest=`which curl`
                if [ -z "$curltest" ] || [ ! -s "`which curl`" ]
                then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合适的网址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quiet --output-document=- "http://checkipv6.dyndns.com/dyndns/getip" | grep "IP地址" | grep -E -o '([0-9]+\.){3}[0-9]+' | head -n1 | cut -d' ' -f1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secure-protocol=TLSv1_2 --quiet --output-document=- "http://checkipv6.dyndns.com/dyndns/getip" | grep -E -o '([0-9]+\.){3}[0-9]+' | head -n1 | cut -d' ' -f1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secure-protocol=TLSv1_2 --quiet --output-document=- "ip.6655.com/ip.aspx" | grep -E -o '([0-9]+\.){3}[0-9]+' | head -n1 | cut -d' ' -f1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secure-protocol=TLSv1_2 --quiet --output-document=- "ip.3322.net" | grep -E -o '([0-9]+\.){3}[0-9]+' | head -n1 | cut -d' ' -f1
                else
                curl -k -s "http://checkipv6.dyndns.com/dyndns/getip" | grep -E -o '([0-9]+\.){3}[0-9]+' | head -n1 | cut -d' ' -f1
                fi
                ;;

                '2')

                ip -o -4 addr list | grep -Ev '\s(docker|lo)' | awk '{print $4}' | cut -d/ -f1
                ;;

                '3')

                # 因为一般ipv6没有nat ipv6的获得可以本机获得
                #ifconfig $(nvram get wan0_ifname_t) | awk '/Global/{print $3}' | awk -F/ '{print $1}'
                ip addr show dev eth0 | sed -e's/^.*inet6 \([^ ]*\)\/.*$/\1/;t;d' | awk 'NR==1' #如果没有nvram,使用这条,注意将eth0改为本机上的网口设备 (通过 ifconfig 查看网络接口)
                ;;
         esac

    }
    ;;
  'FreeBSD')
    echo 'FreeBSD'
    exit 100
    ;;
  'WindowsNT')
    echo "Windows"
    exit 100
    ;;
  'Darwin')
    echo "Mac"
    arIpAddress() {
        ifconfig | grep "inet " | grep -v 127.0.0.1 | awk '{print $2}'
    }
    ;;
  'SunOS')
    echo 'Solaris'
    exit 100
    ;;
  'AIX')
    echo 'AIX'
    exit 100
    ;;
  *)
    echo 'Cant match OS'
    exit 100
    ;;
esac

echo "Address: $(arIpAddress)"

# Get script dir
# See: [url]http://stackoverflow.com/a/29835459/4449544[/url]
rreadlink() ( # Execute the function in a *subshell* to localize variables and the effect of `cd`.

  target=$1 fname= targetDir= CDPATH=

  # Try to make the execution environment as predictable as possible:
  # All commands below are invoked via `command`, so we must make sure that `command`
  # itself is not redefined as an alias or shell function.
  # (Note that command is too inconsistent across shells, so we don't use it.)
  # `command` is a *builtin* in bash, dash, ksh, zsh, and some platforms do not even have
  # an external utility version of it (e.g, Ubuntu).
  # `command` bypasses aliases and shell functions and also finds builtins
  # in bash, dash, and ksh. In zsh, option POSIX_BUILTINS must be turned on for that
  # to happen.
  { \unalias command; \unset -f command; } >/dev/null 2>&1
  [ -n "$ZSH_VERSION" ] && options[POSIX_BUILTINS]=on # make zsh find *builtins* with `command` too.

  while :; do # Resolve potential symlinks until the ultimate target is found.
      [ -L "$target" ] || [ -e "$target" ] || { command printf '%s\n' "ERROR: '$target' does not exist." >&2; return 1; }
      command cd "$(command dirname -- "$target")" # Change to target dir; necessary for correct resolution of target path.
      fname=$(command basename -- "$target") # Extract filename.
      [ "$fname" = '/' ] && fname='' # !! curiously, `basename /` returns '/'
      if [ -L "$fname" ]; then
        # Extract [next] target path, which may be defined
        # *relative* to the symlink's own directory.
        # Note: We parse `ls -l` output to find the symlink target
        #       which is the only POSIX-compliant, albeit somewhat fragile, way.
        target=$(command ls -l "$fname")
        target=${target#* -> }
        continue # Resolve [next] symlink target.
      fi
      break # Ultimate target reached.
  done
  targetDir=$(command pwd -P) # Get canonical dir. path
  # Output the ultimate target's canonical path.
  # Note that we manually resolve paths ending in /. and /.. to make sure we have a normalized path.
  if [ "$fname" = '.' ]; then
    command printf '%s\n' "${targetDir%/}"
  elif  [ "$fname" = '..' ]; then
    # Caveat: something like /var/.. will resolve to /private (assuming /var[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 /private/var), i.e. the '..' is applied
    # AFTER canonicalization.
    command printf '%s\n' "$(command dirname -- "${targetDir}")"
  else
    command printf '%s\n' "${targetDir%/}/$fname"
  fi
)

DIR=$(dirname -- "$(readlink "$0")")

# Global Variables:

# Token-based Authentication
arToken="XXXX,XXXXXXXXXXX"
# Account-based Authentication
arMail="XXXX@qq.com"
arPass="XXXXX"

# Load config

#. $DIR/dns.conf

# Get Domain IP
# arg: domain
arDdnsInfo() {
    local domainID recordID recordIP
    # Get domain ID
    domainID=$(arApiPost "Domain.Info" "domain=${1}")

    domainID=$(echo $domainID | sed 's/.*{"id":"\([0-9]*\)".*/\1/')

    # Get Record ID
    recordID=$(arApiPost "Record.List" "domain_id=${domainID}&sub_domain=${2}&record_type=${record_type}")

    recordID=$(echo $recordID | sed 's/.*\[{"id":"\([0-9]*\)".*/\1/')

    # Last IP
    recordIP=$(arApiPost "Record.Info" "domain_id=${domainID}&record_id=${recordID}&record_type=${record_type}")

    recordIP=$(echo $recordIP | sed 's/.*,"value":"\([0-9a-z\.:]*\)".*/\1/')

    # Output IP
    case "$recordIP" in
      [1-9a-z]*)
        echo $recordIP
        return 0
        ;;
      *)
        echo "Get Record Info Failed!"
        return 1
        ;;
    esac
}

# Get data
# arg: type data
# see Api doc: [url]https://www.dnspod.cn/docs/records.html#[/url]
arApiPost() {
    local agent="AnripDdns/5.07([email]mail@anrip.com[/email])"
    #local inter="https://dnsapi.cn/${1:?'Info.Version'}"
    local inter="https://dnsapi.cn/${1}"
    if [ "x${arToken}" = "x" ]; then # undefine token
        local param="login_email=${arMail}&login_password=${arPass}&format=json&${2}"
    else
        local param="login_token=${arToken}&format=json&${2}"
    fi
    wget --quiet --no-check-certificate --secure-protocol=TLSv1_2 --output-document=- --user-agent=$agent --post-data $param $inter
}

# Update
# arg: main domain  sub domain
arDdnsUpdate() {
    local domainID recordID recordRS recordCD recordIP myIP

    # Get domain ID
    domainID=$(arApiPost "Domain.Info" "domain=${1}")
    domainID=$(echo $domainID | sed 's/.*{"id":"\([0-9]*\)".*/\1/')
    #echo $domainID
    # Get Record ID
    recordID=$(arApiPost "Record.List" "domain_id=${domainID}&record_type=${record_type}&sub_domain=${2}")
    recordID=$(echo $recordID | sed 's/.*\[{"id":"\([0-9]*\)".*/\1/')
    #echo $recordID
    # Update IP
    myIP=$(arIpAddress)
    recordRS=$(arApiPost "Record.Modify" "domain_id=${domainID}&sub_domain=${2}&record_type=${record_type}&record_id=${recordID}&record_line=默认&value=${myIP}")
    recordCD=$(echo $recordRS | sed 's/.*{"code":"\([0-9]*\)".*/\1/')
    recordIP=$(echo $recordRS | sed 's/.*,"value":"\([0-9a-z\.:]*\)".*/\1/')

    # Output IP
    if [ "$recordIP" = "$myIP" ]; then
        if [ "$recordCD" = "1" ]; then
            echo $recordIP
            return 0
        fi
        # Echo error message
        echo $recordRS | sed 's/.*,"message":"\([^"]*\)".*/\1/'
        return 1
    else
        echo $recordIP #"Update Failed! Please check your network."
        return 1
    fi
}

# DDNS Check
# Arg: Main Sub
arDdnsCheck() {
    local postRS
    local lastIP
    local hostIP=$(arIpAddress)
    echo "Updating Domain: ${2}.${1}"
    echo "hostIP: ${hostIP}"
    lastIP=$(arDdnsInfo $1 $2)
    if [ $? -eq 0 ]; then
        echo "lastIP: ${lastIP}"
        if [ "$lastIP" != "$hostIP" ]; then
            postRS=$(arDdnsUpdate $1 $2)

            if [ $? -eq 0 ]; then
                echo "update to ${postRS} successed."
                return 0
            else
                echo ${postRS}
                return 1
            fi
        fi
        echo "Last IP is the same as current, no action."
        return 0
    fi
    echo ${lastIP}
    return 1
}

# DDNS
#echo ${#domains[@]}
#for index in ${!domains[@]}; do
#    echo "${domains[index]} ${subdomains[index]}"
#    arDdnsCheck "${domains[index]}" "${subdomains[index]}"
#done

...最后一句请下载压缩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