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搬板出现批量颗粒开裂,是我又踩坑了还是INTEL颗粒就这么差?

楼主(2022-04-08):
入坑这行也有一段时间了,搬颗粒也搬了近百颗了,对自己技术已有信心了,但前几天拆INTEL的L06B颗粒,16颗居然废了6颗。与平时一样加焊油,差不多的温度,颗粒出现很多开裂报废,揭开后板上的闪存焊盘也出现多个掉点!!为何? 以前也这样操作,偶尔会有颗粒CE炸一条的,但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颗粒是假的?INTEL的L06B颗粒29F64B2AMCMG2Y就这么差?还是风枪温度高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还有,假颗粒的ID也与真的是一样的吗?图片第一个颗粒是与下面哪个一样开裂后我给敲开的。

网友:
感觉是温度过高。。。

网友A:
看里面啥片都有,温度不够吹太久,焊油放少了,好像受潮了也会爆。

网友B:
反面100-150加温正面240-260 你不会是直接上360-380的温度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啥片都有,温度不够吹太久,焊油放少了,好像受潮了也会爆。

这片不是假的吧?那受潮的可能性较大,当时感觉这颗粒材质软一点的。风枪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感觉是受热不均,炸了

网友:
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感觉这种大面积的芯片,最好是双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大面积的芯片,最好是双面加热

我以前都单面加热的,以后是要注意了

网友:
INTEL也拆炸不少,拆之前要先预热,缓缓再拆会好很多

网友:
我拆镁光的也遇到过,拆的时候都挺注意了,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面100-150加温正面240-260 你不会是直接上360-380的温度干了

我做固态和U盘都是385度30风,四年从来没吹炸过颗粒拆大板我都是400度40风,没出过问题。测试用的F上了拆拆了上都是385也没问题

网友:
集中点吹容易炸,而且应该是受潮了,应该恒温120先烘半个小时再拆

网友:
一般无铅350,有铅330,固态这么小的板子用不到双面加热,风枪最好用旋转风的比较柔和,852这种气泵的有点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片不是假的吧?那受潮的可能性较大,当时感觉这颗粒材质软一点的。风枪温度应该没问题。 ...

其他的看不清,右下那个肯定不是正片
还有谁知道你的风枪温控准不准啊

网友:
我不管是拆片还是上片,都不会往表面堆焊油(不喜欢黏糊糊的流的到处都是),只是在片子左右挤2道细细的焊油,加热的时候渗透进去,没有出现过爆裂现象,温度一般不超过350度,宁愿多吹一会儿。U盘一般不超过320度。

网友:
这是受潮了吧?整个旧烤箱,温度调100℃,扔进去烤一会,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温度高还是猴急了

网友:
BGA封装闪存体积大,材质吸湿后,加热水沸腾,在小密闭空间产生高压,类似高压锅,然后就爆了。封装行业叫爆米花效应,你可以查查,批量处理前需要烘烤环节。

网友:
肯定是给你烧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