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转载一下“固态硬盘JMF608/JMF605主控开卡教程”

楼主(2022-04-08):
        固态硬盘JMF608/JMF605主控开卡教程

            JMF605和JMF608是金士顿的ssd固态硬盘比较常用的主控,而如果ssd出现无法格式化和打不开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用开卡工具来修复好它,具体操作流程看下面,此教程适合这两种主控。
需要准备的工具:20329开卡器一个、电脑一台,JMF605和JMF608主控的ssd一块。
1、将SSD用开卡工具连接到电脑上如图,双击鼠标左键打开开卡软件JMMassProd:

下载JMF605或者JMF608的开卡工具,这里举例的工具版本是:固态硬盘开卡量产工具b.2.16.3
打开开卡工具的主程序。
2、点击  Load INI 选择机型对应的配置文件如图:

3、点“Test Items”页面,按照下图中“1”处所示勾选测试项,然后再点击“Flash Module Test”勾选 “2”中所示项。如图:

4、  点击“Preformat”然后选择“Factory+New BB”(如下图).(如果Flash是全新原装的,则选择“Factory Default+ BB”,如果Flash坏块太多无法开卡,则选择“Erase Search”):

5、点击“Download”,将图中红色框处按照图中所示进行勾选。(如图6):

6、 点“Device Setting”页面修改产品名称及序列号。(如下图)

7、.点“Flash Setting”页面,点击“Auto Detect”按钮检测FLASH型号和通道数、Bank数,并确认是否与生产单单一致。(如下图)

8、点击左下角“START”进行开卡,开卡OK后提示“Pass”,显示绿色窗口(如下图)

到此就开卡结束了,按上面的教程做也没什么难度,祝你成功。

网友A(2022-05-19):
请问NGFF的金胜维固态JMF608如何开卡,我用USB转接器插上,打开软件无法连接,读取不了固态的信息

网友(2022-08-12):
金士顿也用这个主控吗?我还以为是山寨的。

网友(2023-02-15):
也有个608的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NGFF的金胜维固态JMF608如何开卡,我用USB转接器插上,打开软件无法连接,读取不了固态的信息 ...

先转成sata接口,再用jm20329开。其它桥的转接卡开卡软件不认。

网友(2024-05-29):
今天才发现n年前买的一块60G固态硬盘居然主控是jmicronjmf608,而且颗粒是mlc的。记得当时不到100元买的。有空拿它练练手开卡玩。

网友(2025-06-30):
可惜看不到图,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