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空气压缩机CBB电容烧毁,炸开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08):
空气压缩机,在运转中,突然转速降低,然后迅速恢复,后有糊味,赶紧断电,就成这样了,盒子里灰白色的全是燃烧后产生的物质。

网友:
电容炸了,电机转速还能快速恢复?

网友:
换EPCOS或松下,铜峰等质量好的电容

网友:
不是说CBB电容有自愈能力么,难道只能回光返照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质量的问题,使用寿命到了!

网友:
正常损坏,有啥呢

网友:
买个相同规格的换上继续战斗

网友:
啥空压机?还另有个330v250Uf的电容

网友:
45uf容量不小了

网友A:
这2电容感觉是串联的。
串联电容总容量按最小容量电容还小。
如果2个电容容量差异较大,那电压的大部分都加在最小容量电容上面
容量越小,容抗越大,承受电压越大
250uf 和45uf,算上这个45uf的衰减,大概85%的电压加在了这个损坏的电容上面。
说白了,还不如2个100uf的电容串联抗造。
2个100uf电容串联,电压各承受一半,算上误差和余量,每个电容最多承受210v,容量减半大致45uf

网友:
这个电容寿命不长,但烧掉的不多见。

网友:
转速还能恢复?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2电容感觉是串联的。
串联电容总容量按最小容量电容还小。
如果2个电容容量差异较大,那电压的大部分都加 ...

2个电容的,我记得应该是1个启动电容,1个运行电容吧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猜测是电容击穿的时候,电容分相功能被破坏,此时启动绕组形成一个和运行绕组磁场方向一样的磁场,干扰了旋转磁场形成,所以电机转速下降。
很快电容被烧断,相当于启动绕组断开,捣乱的磁场消失,运行绕组继续恢复旋转磁场,电机继续恢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电容的,我记得应该是1个启动电容,1个运行电容吧

看容量,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一个启动,一个运行。

网友:
漏电击穿了